UC3825逆变电源求教

楼主(2010-07-27):
我用UC3825制作了一个逆变电源,IC直接驱动场管用推挽式的电路驱动变压器,拓扑结构是全桥,12V电源,震荡频率100KHz,

不带变压器时IC能输出正常信号,带上变压器和负载后,输出信号出现一边信号时有时无,或者脉宽变窄,

加变压器前:  3脚:5V;8脚:3.3V;6、7脚:同波形的锯齿波,电压很低;10、12脚:接地;2、16脚:5V

加变压器后:8脚:5.2V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将原理图和PCB贴上来看看

网友B:
是误差放大的问题   1  2  不用  在3脚直接接个精密可变电阻 改变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