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手上项目太多。有没有手上没有事情的朋友!

楼主(2010-07-27):
最近项目积压比较多。有没有手上没有活的朋友。赚的外快。
首先声明一点。要求开发工程师敬业!谦虚。严谨!
客户是上帝。别做不好项目再把上帝给气死。
以前也请了一些兼职的朋友。
碰到一下现象
1、夸夸其谈者。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敢做。真接下来了吧总也调不出来。找各种理由推脱把自己的原因忽略。
2、敷衍了事者。能做。但是懒着做。因为研发的背后代表很辛苦的付出。有时候很久很久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坚定地信念是做不出什么完美的产品。但是由于你家庭或者工作的事情。你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做。收完定金后。总是没有时间。今天丈母娘过生日。明天同学聚会。后天公司加班。再后来出差。
3、水平不行者。人贵有自知之名。如果你做不来。不要勉强。这样到时候自己很着急。还耽误事。

现在社会的现象是。有本事的人根本不愁工资涨不上去。只要你有能力。公司是不会让你闲着的。给了你这么多工资。公司必须成倍的剥削你。否则公司是亏本的。

我这些项目都是单片机的项目。自己能做。但是时间有限。本人创业3年多。勉强还在中关村存活。靠给人做项目发家致富太困难了。这里的生活成本太高。只能用自己的时间去换取生活费。每个月的费用过万圆。而项目的开发费又不高。勉强一个月做2个项目才能维持。发现自己再一个旋转地笼子里。下一步考虑如何跳出这个死循环。

感慨!
社会上不懂技术。而且夸夸其谈的人很多。尤其是那些40多岁的小企业老板(没有成功的)。你一定要注意。不要用工程师的眼光去衡量他们。他们喝高了说的话。比酒的度数还要高。所以当你喝高了以后听他们那些比酒的度数还要高的话时。别太当真。不要羞于谈钱。他们往往是许诺。描绘一个光辉的前景。让你沉浸在他描绘的美景中。如果真的成功那么容易他会等到现在吗?无缘无故的赞美。不要欣喜若狂。
当一个工程师看太多的这样事后。你会觉得忠和义很少体现在他们之中。所以他们注定不会大成!大成一定靠的是德。中关村不相信眼泪!

跌倒了再爬起来!只不过多走几条弯路。只不过多写几行代码。只不过多画几个PCB。

网友A:
楼主很有福气~~~

网友B:
说说要做啥呢:lol

网友C:
俺想报个名,不过您都没说要做什么……

网友D:
lz说的不错.很好,是爬过来的人.

网友E:
他们喝高了说的话。比酒的度数还要高。 呵呵,经典

网友E:
最后两句有些悲壮,不妨乐观一些.呵呵.

网友F:
现在经济形势可不那么乐观,生意难做,可以理解LZ,生活艰难但是还得继续.

网友G:
处女贴顶你了!!!!!!!!!!:lol

网友H:
楼主竟钻村规空子,强贴!

网友I:
生意之道,财缘义取。

网友J:
楼主说得很有道理,本人也自己做了小产品 ,时间上还好。 自己也在看是否有机会合作.Q173223836

网友K:
没明白要干啥?说说啊

网友L:
我用过AVR有什么项目,说说看呗!

网友M:
LZ真是经验之谈 啊

网友N:
没明白要干啥?说说啊
引用 网友K:

就是把LZ自己的图,Ctrl+C,Ctrl+V,然后再转成PCB,再在上头写上几个程序,估计也可以用LZ的原有程序来Ctrl+C,Ctrl+V。

网友O:
认真做事情的人才能成功。

网友P:
不知 我能否跟你一起合作
QQ:309979627

网友Q:
什么项目?说说,如果我有兴趣,或许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哦,因为我有的是时间

网友R:
做产品没那么容易,原理图,PCB,焊接,调试,测试,写文档。
有那个时间,还不如锻炼锻炼身体,有个好身体,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网友S:
不知道啥项目捏。说个大概下

楼主:
好的。现在把需求提出来。
这个项目拖延了 7个月了。现在的进度是 PCB 已经回来。并且硬件调试基本完成。需要写菜单功能。
AVR128 驱动 夏普的彩屏。彩屏驱动买的现成模块。接口是并口驱动。图片如下
要求是写菜单和功能。
再具体需要见面谈一下。

楼主:
附件内容是PCB 的外观尺寸

楼主:
这个项目。是升级产品。以前我们做的是数码管。现在需要改为液晶。但是ARM 不会。只能用单片机操作。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液晶直接买的驱动模块。做起来比较省力。现在需要写一些菜单功能。
这个详细功能能是一个坐标测量仪器。他的精度非常高。传感器用的光栅和磁栅。这部分电路已经稳定不需要再做。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原来的数码管产品升级到彩屏。只改显示部分。另外调试过程中有另一工程师陪护。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项目。我希望有时间的朋友能有利用业余时间完成。每周能保证一天到我这里调试。我在中关村一街。来回路费报销。午饭下馆子。夜里如果加班调试负责送。薪水面议。
项目都是一些单片机的项目。
我的联系方式:
QQ:18601621
  手机:13511004908 座机:010-62579848
  联系人:任工程师

网友C:
感觉不难%……
但俺又没在北京……

网友T:
做产品没那么容易,原理图,PCB,焊接,调试,测试,写文档。
有那个时间,还不如锻炼锻炼身体,有个好身体,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引用 网友R:

o(∩_∩)o 哈哈。

网友T:
菜单不难。
LZ在北京哪儿?

网友T: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0_1[] FLASH={"1.自动操作"};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0_2[] FLASH={"2.手动操作"};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0_3[] FLASH={"3.系统设置"};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1[]  FLASH={"1.密码设置"};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2[]  FLASH={"2.车位设置"};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3[]  FLASH={"3.PLC选择"};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4[]  FLASH={"4.卡号设置"};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5[]  FLASH={"5.站号设置"};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6[]  FLASH={"1.系统密码设置"};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7[]  FLASH={"2.自动密码设置"};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8[]  FLASH={"3.手动密码设置"};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9[]  FLASH={"1.增加车位号码"};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10[] FLASH={"2.已设置号码数量"};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11[] FLASH={"1.增加卡片"};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12[] FLASH={"2.感应删除卡片"};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13[] FLASH={"3.手动删除卡片"};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14[] FLASH={"4.统计卡片数量"};

const unsigned char menu15[]  FLASH={"6.运行次数统计"};
#define  MAX_KEYTABSTRUCT_NUM 18
#define MENU_AUTOMIMA     1
#define MENU_SHOUMIMA      2

#define MENU_SYSTEMMIMA    3
#define MENU_MIMA       4
#define MENU_MIMA_SITONG      5
#define MENU_MIMA_ZHIDONG    6
#define MENU_MIMA_SHOUDONG     7

#define MENU_CHEWEI      8
#define MENU_CHEWEI_ADD    9
#define MENU_CHEWEI_CHAKAN     10

#define MENU_PLCSEL      11

#define MENU_KAHAO      12
#define MENU_KAHAO_ADD    13
#define MENU_KAHAO_GANYINDELL   14
#define MENU_KAHAO_SHOUDONGDELL   15
#define MENU_KAHAO_CHAKAN   16

#define MENU_ZHANHAO     17

#define MENU_GONUM      18
typedef struct
{
uchar MenuID;      //本菜单状态索引号
uchar ParMenuID;    //父菜单状态索引号
const uchar *MenuName;  //菜单文本内容
void (*CurrentOperate)(void); //本菜单的功能函数
}KeyTabStruct;
//菜单表,
const KeyTabStruct KeyTab[MAX_KEYTABSTRUCT_NUM] FLASH=
{
// 菜单ID       父菜单ID  菜单名     菜单功能函数
// MenuID,              ParMenuID,     MenuName,      CurFunction
{MENU_AUTOMIMA, 0, menu0_1, autodo_ex},
{MENU_SHOUMIMA, 0, menu0_2, shoudo_ex},
{MENU_SYSTEMMIMA, 0, menu0_3, NULL},
    {MENU_MIMA,    MENU_SYSTEMMIMA,   menu1,  NULL},
{MENU_MIMA_SITONG,  MENU_MIMA,      menu6,  set_system_mima},
{MENU_MIMA_ZHIDONG, MENU_MIMA,  menu7,  set_zhidong_mima},
{MENU_MIMA_SHOUDONG,MENU_MIMA,  menu8,      set_shoudong_mima},
{MENU_CHEWEI,      MENU_SYSTEMMIMA,   menu2,      NULL},
{MENU_CHEWEI_ADD,   MENU_CHEWEI,    menu9,  add_chewei},
{MENU_CHEWEI_CHAKAN,MENU_CHEWEI, menu10,  chakan_chehao_num},
{MENU_PLCSEL,   MENU_SYSTEMMIMA,   menu3,      select_plc},
{MENU_KAHAO,   MENU_SYSTEMMIMA,   menu4,      NULL},
{MENU_KAHAO_ADD, MENU_KAHAO,  menu11,  add_mifare_menu},
{MENU_KAHAO_GANYINDELL,MENU_KAHAO, menu12,  auto_del_mifare_menu},
{MENU_KAHAO_SHOUDONGDELL,MENU_KAHAO,menu13,  shou_del_mifare_menu},
{MENU_KAHAO_CHAKAN, MENU_KAHAO,  menu14,  count_mifare_menu},
{MENU_ZHANHAO,   MENU_SYSTEMMIMA,   menu5,  select_zaihao},
{MENU_GONUM,   MENU_SYSTEMMIMA,   menu15,  show_gonum}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IndexMenuID[10];//本级菜单的菜单项的索引号的数组
char FocusMenuId; //为本级菜单的焦点
char FocusLine;  //本焦点在屏上是第几项
char StartLine;  //屏上的第一项菜单在IndexMenuID[10]上的索引值
}view_menu;
view_menu viewmenu;
//本函数得到本级菜单的当前菜单项与下个菜单项索引号的增量
//参数keyTabIndex:本级菜单的当前菜单的索引号
//返回参数:0:当前菜单项为本级菜单的最后一个菜单项,>0:表示下一个菜单项索引号与本级菜单项索引号的差值

网友T:
Dear all:
  key scan is troubled me ,in the circuit there are 15 keys,following struct is defined for key scan ,now I have a qustion to ask,how to assigned the following code into code,i use #progma code,but can not work at all,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KeyTab_MenuIndex;
     unsigned int KeyTab_MaxItems;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Ok;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ESC;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Down;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Up;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Left;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Right;
    }KeyTabStruct;
KeyTabStruct KeyTab[];

KeyTabStruct xdata KeyTab [MAX_KEYTABSTRUCT_NUM] =
{

//CurMenuID,       MaxMenuItem,      OkMenuID,              EscMenuID,        DownMenuID,          UpMenuID,         EFTMenuID,  RIGHTMenuID,
{MENU_FACE,           0,              MENU_ROOT,               999,              999,               999,                999,         999 },
{MENU_ROOT,           8,            Inverter_Quick_Set,          999,     Inverter_Quick_Set,         999,               999,         999 },
{Inverter_Quick_Set, 0,         Inverter_Quick_Set_Father,     999,    Inverter_Param_Set,  Inverter_Keyword_Setup,   999,        999 },
{Inverter_Param_Set, 0,         Inverter_Param_Set_Father,      999,       Motor_Para_Set,      Inverter_Quick_Set,    999,         999},
{Motor_Para_Set,      0,         Motor_Para_Set_Father,          999,   Motor_Param_Estimate,    Inverter_Param_Set,    999,       999 },
{Motor_Param_Estimate, 0,      Motor_Param_Estimate_Father,     999, Inverter_Experiment_Fun,   Motor_Para_Set,       999,        999},
{Inverter_Experiment_Fun, 0, Inverter_Experiment_Fun_Father,    999, Inverter_Error_Inform,    Motor_Param_Estimate,      999,    999},
{Inverter_Error_Inform, 0,    Inverter_Error_Inform_Father,     999, Inverter_State_Monitor, Inverter_Experiment_Fun, 999,     999},
{Inverter_State_Monitor, 0,   Inverter_State_Monitor_Father,    999, Inverter_Keyword_Setup, Inverter_Error_Inform,   999,     999  },
{Inverter_Keyword_Setup, 0,   Inverter_Keyword_Setup_Father,    999,   Inverter_Quick_Set,   Inverter_State_Monitor, 999,          999 },
};

the variable in KeyTab are define as follow:
#define MENU_FACE  0
#define MENU_ROOT  1

网友T:
#include <reg51.h>

#define MAX_KEYTABSTRUCT_NUM                        2
#define MENU_FACE                                    0
#define MENU_ROOT                                    1
#define     MENU_VIEW                                2
#define            MENU_VIEW_ABOUTRECORDE                3
#define            MENU_VIEW_HANDSETCLOCK                4
#define        MENU_OPERATION                            5
#define            MENU_OPERATION_SETPOSITION            6
#define            MENU_OPERATION_READZJTOFLASH        7
#define            MENU_OPERATION_RDZJTORAM            8
#define            MENU_OPERATION_DELGIVENZL            9
#define            MENU_OPERATION_DELALLZJ                10
#define        MENU_TEST                                11
#define            MENU_TEST_RAMTEST                    12
#define            MENU_TEST_FLASHTEST                    13
#define        MENU_SYSTEMSET                            14
#define            MENU_SYSTEMSET_DEBUG                15
#define                MENU_SYSTEMSET_DEBUG_PASSWORD    16
#define                MENU_SYSTEMSET_DEBUG_SEEPICTURE    17
#define            MENU_SYSTEMSET_SETHANDCLK            18

sbit P1_1 = P1^1;
sbit P1_2 = P1^2;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KeyTab_MenuIndex;        //当前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MaxItems;        //本级菜单最大条目数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Ok;        //按下"回车"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Esc;        //按下"返回"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Down;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Up;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KeyTabStruct;

void MenuFunctionDemo1();
void MenuFunctionDemo2();
void MenuFunctionDemo3();
void MenuFunctionDemo4();
void MenuFunctionDemo5();
void MenuFunctionDemo6();
void MenuFunctionDemo7();
void MenuFunctionDemo8();
void MenuFunctionDemo9();
void MenuFunctionDemo10();
void MenuFunctionDemo11();
void MenuFunctionDemo12();
void MenuFunctionDemo13();
void MenuFunctionDemo14();
void MenuFunctionDemo15();
void MenuFunctionDemo16();
void MenuFunctionDemo17();
void MenuFunctionDemo18();
void MenuFunctionDemo19();
void MenuFunctionDemo1()
{

}
void MenuFunctionDemo2()
{
//    P1 = 0;
}
KeyTabStruct code KeyTab[MAX_KEYTABSTRUCT_NUM]=
    {
        //CurMenuID,              MaxMenuItem,    OkMenuID,
                EscMenuID,                DownMenuID,
                        UpMenuID,
            CurFunction
        {MENU_FACE,                            0,
    MENU_ROOT,                        999,
        999,
    999,
    *MenuFunctionDemo1},
        {MENU_ROOT,                            4,
    MENU_VIEW,                        MENU_FACE,
        MENU_OPERATION,                        MENU_SYSTEMSET,
                    *MenuFunctionDemo2}
/*        {MENU_VIEW,                            2,
    MENU_VIEW_ABOUTRECORDE,            MENU_ROOT,
    MENU_OPERATION,                        MENU_SYSTEMSET,
                *MenuFunctionDemo3},
        {MENU_VIEW_ABOUTRECORDE,            0,    999,
                    MENU_VIEW,
    MENU_VIEW_HANDSETCLOCK,                MENU_VIEW_HANDSETCLOCK,
            *MenuFunctionDemo4},
        {MENU_VIEW_HANDSETCLOCK,            0,    999,
                    MENU_VIEW,
    MENU_VIEW_ABOUTRECORDE,                MENU_VIEW_ABOUTRECORDE,
            *MenuFunctionDemo5},
        {MENU_OPERATION,                    5,
    MENU_OPERATION_SETPOSITION,        MENU_ROOT,
    MENU_TEST,                          MENU_VIEW,
        *MenuFunctionDemo6},
        {MENU_OPERATION_SETPOSITION,        0,    999,
                MENU_OPERATION,
    MENU_OPERATION_READZJTOFLASH,        MENU_OPERATION_DELALLZJ,
    *MenuFunctionDemo7},
        {MENU_OPERATION_READZJTOFLASH,        0,    999,
                MENU_OPERATION,
    MENU_OPERATION_RDZJTORAM,            MENU_OPERATION_SETPOSITION,
    *MenuFunctionDemo8},
        {MENU_OPERATION_RDZJTORAM,            0,    999,
                    MENU_OPERATION,
    MENU_OPERATION_DELGIVENZL,            MENU_OPERATION_READZJTOFLASH,
    *MenuFunctionDemo9},
        {MENU_OPERATION_DELGIVENZL,            0,    999,
                    MENU_OPERATION,
    MENU_OPERATION_DELALLZJ,            MENU_OPERATION_RDZJTORAM,
    *MenuFunctionDemo10},
        {MENU_OPERATION_DELALLZJ,            0,    999,
                    MENU_OPERATION,
    MENU_OPERATION_SETPOSITION,            MENU_OPERATION_DELGIVENZL,
    *MenuFunctionDemo11},
        {MENU_TEST,                            2,
    MENU_TEST_RAMTEST,                MENU_ROOT,
    MENU_SYSTEMSET,                     MENU_OPERATION,
            *MenuFunctionDemo12},
        {MENU_TEST_RAMTEST,                    0,    999,
                        MENU_TEST,
    MENU_TEST_FLASHTEST,                MENU_TEST_FLASHTEST,
    *MenuFunctionDemo13},
        {MENU_TEST_FLASHTEST,                0,    999,
                    MENU_TEST,
    MENU_TEST_RAMTEST,                    MENU_TEST_RAMTEST,
            *MenuFunctionDemo14},
        {MENU_SYSTEMSET,                    2,
    MENU_SYSTEMSET_DEBUG,            MENU_ROOT,
    MENU_VIEW,                          MENU_TEST,
            *MenuFunctionDemo15},
        {MENU_SYSTEMSET_DEBUG,                2,
    MENU_SYSTEMSET_DEBUG_PASSWORD,    MENU_SYSTEMSET,
    MENU_SYSTEMSET_SETHANDCLK,            MENU_SYSTEMSET_SETHANDCLK,
    *MenuFunctionDemo16},
        {MENU_SYSTEMSET_DEBUG_PASSWORD,        0,    999,
                MENU_SYSTEMSET_DEBUG,    MENU_SYSTEMSET_DEBUG_SEEPICTURE,
    MENU_SYSTEMSET_DEBUG_SEEPICTURE,    *MenuFunctionDemo17},
        {MENU_SYSTEMSET_DEBUG_SEEPICTURE,    0,    999,
                MENU_SYSTEMSET_DEBUG,    MENU_SYSTEMSET_DEBUG_PASSWORD,
    MENU_SYSTEMSET_DEBUG_PASSWORD,        *MenuFunctionDemo18},
        {MENU_SYSTEMSET_SETHANDCLK,            0,    999,
                    MENU_SYSTEMSET,
    MENU_SYSTEMSET_DEBUG,                MENU_SYSTEMSET_DEBUG,
    *MenuFunctionDemo19} */
    };
    //************************************************************************
//* Menu Struct:                                                         *
//************************************************************************
//* First Bmp--------------------->(MenuID=0)                            *
//*  ---+                                                                *
//*     |View--------------------->(MenuID=1)                            *
//*     +---+                                                            *
//*     |   |About Recorde-------->(MenuID=2)                            *
//*     |   +--------------                                              *
//*     |   |HandSet Clock-------->(MenuID=3)                            *
//*     |   +--------------                                              *
//*     |Operation---------------->(MenuID=4)                            *
//*     +---+                                                            *
//*     |   |Set Position--------->(MenuID=5)                            *
//*     |   +--------------                                              *
//*     |   |Rd Zj To Flash------->(MenuID=6)                            *
//*     |   +--------------                                              *
//*     |   |Rd Zl To Ram--------->(MenuID=7)                            *
//*     |   +--------------                                              *
//*     |   |Del Given Zl--------->(MenuID=8)                            *
//*     |   +--------------                                              *
//*     |   |Del All Zl----------->(MenuID=9)                            *
//*     |   +--------------                                              *
//*     |Test--------------------->(MenuID=10)                           *
//*     +---+                                                            *
//*     |   |Ram Test------------->(MenuID=11)                           *
//*     |   +--------------                                              *
//*     |   |Flash Test----------->(MenuID=12)                           *
//*     |   +--------------                                              *
//*     |System Set--------------->(MenuID=13)                           *
//*     +---+                                                            *
//*         |Debug---------------->(MenuID=14)                           *
//*         +---+                                                        *
//*         |   |PassWord--------->(MenuID=15)                           *
//*         |   +--------------                                          *
//*         |   |See Picture------>(MenuID=16)                           *
//*         |   +--------------                                          *
//*         |Set Hand Clk--------->(MenuID=17)                           *
//*         +--------------                                              *
//************************************************************************
//CurMenuID=本菜单ID
//MaxMenuItem=同级菜单最大项数
//OkMenuID=子菜单层所对应的菜单ID,ID=999为菜单已经到底了
//EscMenuID=父菜单层所对应的菜单ID,ID=999为菜单已经到顶了
//DownMenuID=弟菜单层所对应的菜单ID,ID=999为菜单是独生子
//UpMenuID=兄菜单层所对应的菜单ID,ID=999为菜单是独生子
//CurFunction=本菜单所对应的菜单函数指针

void    (*KeyFuncPtr)();    //按键功能指针

//KeyTabStruct KeyMenuBuf =    //菜单初始值,
//    {MENU_VIEW,    2,    MENU_VIEW_ABOUTRECORDE,
    MENU_ROOT,MENU_OPERATION,MENU_SYSTEMSET,*MenuFunctionDemo3};

unsigned char menuId_G = 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 = 1;
    switch(i)
    {
        case 1:
            if( KeyTab[menuId_G].KeyTab_PressOk != 999 )
            {
                P1_1 = 0;
                menuId_G = KeyTab[menuId_G].KeyTab_PressOk;  //得到当前状态索引号
                KeyFuncPtr = KeyTab[menuId_G].CurrentOperate;   //得到当前应执行函数地址
                ( *KeyFuncPtr )( );

            }
            break;
        case 2:
            if( KeyTab[menuId_G].KeyTab_PressOk != 999 )
            {
                menuId_G = KeyTab[menuId_G].KeyTab_PressOk; //得到当前状态索引号
                KeyFuncPtr = KeyTab[menuId_G].CurrentOperate;   //得到当前应执行函数地址
                ( *KeyFuncPtr )( );
                P1_2 = 0;
            }
            break;
        default: {}
      }
      while(1) ;

}

网友T: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KeyTab_MenuIndex;  //当前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MaxItems;  //本级菜单最大条目数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Ok;     //按下"回车"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Esc;  //按下"返回"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Down;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Up;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KeyTabStruct;
void    (*KeyFuncPtr)();    //按键功能指针
//
#define S_S   0x80//上      =1000,0000=0x80,
#define S_X   0x40//下      =0100,0000=0x40,
#define S_Z   0x20//左      =0010,0000=0x20,
#define S_Y   0x10//右      =0001,0000=0x10,
#define S_ZS  0xa0//左上    =1010,0000=0xa0,
#define S_ZX  0x60//左下    =0110,0000=0x60,
#define S_YS  0x90//右上    =1001,0000=0x90,
#define S_YX  0x50//右下    =0101,0000=0x50,
#define S_SXZY  0xf0//上下左右=1111,0000=0xf0

//
#define KEY_OK 0x11
#define KEY_UP 0x12
#define KEY_ESC 0x13
//
#define KEY_LEFT 0x21
#define KEY_DOWN 0x22
#define KEY_RIGHT 0x23
//
#define KEY_1  0x31
#define KEY_2  0x32
#define KEY_3  0x33
//
#define KEY_4  0x41
#define KEY_5  0x42
#define KEY_6  0x43
//
#define KEY_7  0x51
#define KEY_8  0x52
#define KEY_9  0x53
//
#define KEY_XING 0x61
#define KEY_0  0x62
#define KEY_JING 0x63
//
#define KEY_POWER 0x71
#define KEY_NULL 0x00
//
//
#define MAX_KEYTABSTRUCT_NUM      19
#define MENU_FACE         0
#define MENU_ROOT         1
#define  MENU_VIEW        2
#define   MENU_VIEW_ABOUTRECORDE    3
#define   MENU_VIEW_HANDSETCLOCK    4
#define  MENU_OPERATION       5
#define   MENU_OPERATION_SETPOSITION   6
#define   MENU_OPERATION_READZJTOFLASH  7
#define   MENU_OPERATION_RDZJTORAM   8
#define   MENU_OPERATION_DELGIVENZL   9
#define   MENU_OPERATION_DELALLZJ    10
#define  MENU_TEST        11
#define   MENU_TEST_RAMTEST     12
#define   MENU_TEST_FLASHTEST     13
#define  MENU_SYSTEMSET       14
#define   MENU_SYSTEMSET_DEBUG    15
#define    MENU_SYSTEMSET_DEBUG_PASSWORD 16
#define    MENU_SYSTEMSET_DEBUG_SEEPICTURE 17
#define   MENU_SYSTEMSET_SETHANDCLK   18
//
#define Addr_Key    0xc000 //1100,0000,0000,0000
#define Addr_XRamBegin1  0x0000 //0000,0000,0000,0000//共32K
#define Addr_XRamEnd1    0x3fff //0011,1111,1111,1111
#define Addr_XRamBegin2  0x4000 //0100,0000,0000,0000
#define Addr_XRamEnd2    0x7fff //0111,1111,1111,1111
#define Addr_XFlashBegin 0x9000//1000,0000,0000,0000 16K/每自然扇区
#define Addr_XFlashEnd  0xbfff//1011,1111,1111,1111
#define Addr_XFlashSector 0xc001//1100,0000,0000,0001 4个自然扇区(把FLASH的地址线移到这个口内容的低位)
//Flash可用容量=4*16K=64K
//自然扇区的内容字节范围 (0->3)(0000,0000~0000,0011)共4块=64K,硬件上把A18,A17,A16锁住了,不能写)
//能读不能写的扇区号为4-31为(0000,0100~0001,1111)共28块=448K,可以作为菜单位置
//#define Addr_XFlashBegin     0x9000//1000,0000,0000,0000 16K/每自然扇区
//#define Addr_XFlashEnd  0xbfff//1011,1111,1111,1111
//能读能写的FLASH的连续地址如下:
//#define Addr_XFlashBegin 0x0000//共64K
//#define Addr_XFlashEnd   0xffff
//
// 操作FLASH地址时,
//1.算出页地址
//2. 对扇区解锁(读扇区不用解锁):(0x5555)=0xaa,(0x2aaa)=0x55,(0x5555)=0xa0;
//3。把高2位移入 [Addr_XFlashSector]=0的低2位,
//4。把原来的高2位置0,再或上10B
//5. 然后整个扇区读/写256字节
//片外数组0x0000~0x1fff;
unsigned char xdata Rev232Buffer[256]    _at_  0x0000; //->0x00ff
unsigned char xdata Send232Buffer[256]    _at_  0x0100; //->0x1ff
#define Addr_FlashWriteBuffer1        0x0200 //->0x2ff
#define Addr_FlashWriteBuffer2       0x0300 //->0x3ff
#define Addr_FlashReadBuffer1         0x0400 //->0x4ff
#define Addr_FlashReadBuffer2       0x0500 //->0x5ff
#define Addr_ZjWrRdBuffer          0x0800 //->0xfff
unsigned char xdata clock[12]     _at_  0x1000; //->0x100b
//
unsigned char xdata cGraphByte[8]    _at_  0x100e; //->0x1015
unsigned char xdata * xdata cpGraph    _at_  0x1016; //->0x1017
signed   char xdata cMenuHLight[0x10]   _at_ 0x1018;
KeyTabStruct xdata KeyTab[MAX_KEYTABSTRUCT_NUM] _at_ 0x1028;
unsigned char xdata CxTestByte1     _at_ 0x1145;
//片外单变量0x2000~0x2fff;
//通讯专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Temp1   _at_ 0x2000;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Temp2   _at_ 0x2001;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Temp3   _at_ 0x2002;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FunSn   _at_ 0x2003;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DataLenght _at_ 0x2004;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AddSum  _at_ 0x2005;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XorSum  _at_ 0x2006;
unsigned char xdata iUartTemp1  _at_ 0x2007;
unsigned char xdata iUartTemp2  _at_ 0x2008;
unsigned char xdata iUartTemp3  _at_ 0x2009;
//Flash专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PageAddr  _at_ 0x2010;
unsigned int  xdata iSectorAddr  _at_ 0x2011;
unsigned int  xdata iFlashToRamAddr _at_ 0x2013;
unsigned int  xdata iRamToFlashAddr _at_ 0x2015;
unsigned char xdata iFlashAddrH  _at_ 0x2017;
unsigned char xdata iFlashAddrM  _at_ 0x2018;
unsigned char xdata iFlashAddrL  _at_ 0x2019;
unsigned char xdata iFlashRdWrNum _at_ 0x201a;
//菜单专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MenuTemp1  _at_ 0x2020;
unsigned char xdata cMenuTemp2  _at_ 0x2021;
unsigned char xdata cMenuTemp3  _at_ 0x2022;
//
unsigned int  xdata iMenuID   _at_ 0x2023;
unsigned int  xdata iMenuNextID  _at_ 0x2025;
//
//画线专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1  _at_ 0x2030;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2  _at_ 0x2031;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3  _at_ 0x2032;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4  _at_ 0x2033;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5  _at_ 0x2034;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6  _at_ 0x2035;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7  _at_ 0x2036;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8  _at_ 0x2037;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9  _at_ 0x2038;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10  _at_ 0x2039;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11  _at_ 0x203a;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12  _at_ 0x203b;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13  _at_ 0x203c;
//DispTextLine
unsigned char xdata cTextLineTemp1 _at_ 0x203d;
unsigned char xdata cTextLineTemp2 _at_ 0x203e;
unsigned char xdata cTextLineTemp3 _at_ 0x203f;
//图形字符专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GraphTemp1  _at_ 0x2040;
unsigned char xdata cGraphTemp2  _at_ 0x2041;
unsigned char xdata cGraphTemp3  _at_ 0x2042;
unsigned char xdata cGraphTemp4  _at_ 0x2043;
//主程序用
unsigned char xdata NowKey   _at_ 0x2044;
unsigned char xdata RxPos   _at_ 0x2045;
unsigned char xdata RxStep   _at_ 0x2046;
unsigned char xdata RxPrev   _at_ 0x2047;
unsigned char xdata RxNow   _at_ 0x2048;
unsigned char xdata RxDataLenght _at_ 0x2049;
unsigned char xdata TxPos   _at_ 0x204a;
unsigned char xdata TxNum   _at_ 0x204b;
//中断0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Temp_ex0  _at_ 0x204c;
//通讯中断用
unsigned int  xdata i_uart   _at_ 0x204d;
//写Flash用
unsigned int  xdata i_FlashWr  _at_ 0x204f;
unsigned char xdata c1_FlashWr  _at_ 0x2051;
// 读Flash用
unsigned int  xdata i_FlashRd  _at_ 0x2052;
unsigned char xdata c1_FlashRd  _at_ 0x2054;
//Make05Answe专用
unsigned int  xdata i_Make05Answer   _at_ 0x2055;
unsigned char xdata cAdd_Make05Answer _at_ 0x2057;
unsigned char xdata cXor_Make05Answer _at_ 0x2058;
//读时间用
unsigned char xdata i_RdTime   _at_ 0x2059;
// 显示文本行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ol_DispTextLine _at_ 0x205a;
unsigned char code * xdata p_DispTextLine _at_ 0x205b;
//显示开机画面
unsigned char xdata i_FaceBmp   _at_ 0x205d;
unsigned char xdata j_FaceBmp   _at_ 0x205e;
unsigned char xdata k_FaceBmp   _at_ 0x205f;
unsigned char xdata c1_FaceBmp   _at_ 0x2060;
//DisponeTextChar
unsigned char xdata i_DisponeTextChar _at_ 0x2061;
unsigned char xdata j_DisponeTextChar _at_ 0x2062;
unsigned char xdata k_DisponeTextChar _at_ 0x2063;
    unsigned char xdata cTemp_DisponeTextChar _at_ 0x2064;
//键处理程序专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KeyTemp1 _at_ 0x2065;
//定时器0专用
unsigned int  xdata iT0_1S   _at_ 0x2066;
unsigned char xdata cClock_Year  _at_ 0x2068;
unsigned char xdata cClock_Month _at_ 0x2069;
unsigned char xdata cClock_Day  _at_ 0x206a;
unsigned char xdata cClock_Hour  _at_ 0x206b;
unsigned char xdata cClock_Minute _at_ 0x206c;
unsigned char xdata cClock_Second _at_ 0x206d;

//cx

//Timer
#define TH0data 0xb8//20ms=0xb800,1ms=0xfc66
#define TL0data 0x00//
//
sbit LCD_CS=P1^0;
sbit LCD_RESET=P1^1;
sbit LCD_A0=P1^5;
sbit LCD_WR=P1^6;
sbit KEYINT=P3^2;
sbit I2C_SCK=P3^4;
sbit I2C_SDA=P3^5;
//
sbit KEYROW1=P1^5;
sbit KEYROW2=P1^6;
sbit KEYROW3=P1^7;
//
unsigned char bdata BitByte0;
sbit bOldOnline=BitByte0^7;
sbit b_ReceiveOver=BitByte0^6;
sbit b_KeyInt=BitByte0^5;
sbit b_Arrive1S=BitByte0^4;
unsigned char bdata BitByte1;
unsigned char bdata BitByte2;
unsigned char bdata BitValue;
sbit bOnline=BitValue^7;
sbit bPowerOff=BitValue^6;
unsigned char bdata BitValue1;
sbit bBit7=BitValue1^7;
sbit bBit6=BitValue1^6;
sbit bBit5=BitValue1^5;
sbit bBit4=BitValue1^4;
sbit bBit3=BitValue1^3;
sbit bBit2=BitValue1^2;
sbit bBit1=BitValue1^1;
sbit bBit0=BitValue1^0;

//
//
void lcd_write_d(unsigned char c1);
void lcd_write_c(unsigned char c1);
void LcdInit();
void MyInit();
//
void DispOneBoxTextCha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c1,unsigned char DispAttrib);
void DispTwoBoxHexCha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c1,unsigned char DispAttrib);
void DispGraphCha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xdata *cArray,unsigned char DispAttrib);
void DispTextLine(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de *MenuText,unsigned char DispAttrib);
//
void ReadyForKey();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Ms);
void UartProcess();
void IAmZj();
void IAmOk();
void IAmUnKnow();
void FlashSectorWr(unsigned int SourceXRamAddr,unsigned int TargetFlashAddr);
void FlashSectorRd(unsigned int SourceFlashAddr,unsigned int TargetXRamAddr);
void Make05Answer();
void Make06Answer();
void I2Cstart(void);
void I2Csend(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I2Csuback(void);
void I2Cmastack(void);
unsigned char I2Cread(void);
void I2Cnoack(void);
void I2Cstop(void);
void Make07Answer();
unsigned char set_time();
void Make08Answer();
void MakeBox(unsigned char row1,unsigned char col1,unsigned char row2,unsigned char col2);
void MenuFunctionNull();
void MenuFunctionDemo1();
void MenuFunctionDemo2();
void MenuFunctionDemo3();
void MenuFunctionDemo4();
void MenuFunctionDemo5();
void MenuFunctionDemo6();
void MenuFunctionDemo7();
void MenuFunctionDemo8();
void MenuFunctionDemo9();
void MenuFunctionDemo10();
void MenuFunctionDemo11();
void MenuFunctionDemo12();
void MenuFunctionDemo13();
void MenuFunctionDemo14();
void MenuFunctionDemo15();
void MenuFunctionDemo16();
void MenuFunctionDemo17();
void MenuFunctionDemo18();
void MenuFunctionDemo19();
//
void DispFaceBmp();
void DispMenu_Root();
void DispMenu_View();
void DispMenu_Operation();
void DispMenu_Test();
void DispMenu_SystemSet();
void DispMenu_Debug();
//
void JudgeHLight();
//
unsigned char ReadTime();
void ShowDesktopTime();
//
unsigned char code Echar[96][8];
unsigned char code FaceBmp[112][8];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Root[4]=
{
" View         ",
" Operation    ",
" Test         ",
" System Set   "
};
unsigned int code Menu_RootID[4]=
{
MENU_VIEW,
MENU_OPERATION,
MENU_TEST,
MENU_SYSTEMSET
};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View[2]=
{
" About ZL     ",
" HandSet CLK  "
};
unsigned int code Menu_ViewID[2]=
{
MENU_VIEW_ABOUTRECORDE,
MENU_VIEW_HANDSETCLOCK
};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Operation[5]=
{
" Set Position ",
" Rd Zj To ROM ",
" Rd ZL To Ram ",
" Del Given ZL ",
" Del All ZL   "
};
unsigned int code Menu_OperationID[5]=
{
MENU_OPERATION_SETPOSITION,
MENU_OPERATION_READZJTOFLASH,
MENU_OPERATION_RDZJTORAM,
MENU_OPERATION_DELGIVENZL,
MENU_OPERATION_DELALLZJ
};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Test[2]=
{
" Ram Test     ",
" Flash Test   "
};
unsigned int code Menu_TestID[2]=
{
MENU_TEST_RAMTEST,
MENU_TEST_FLASHTEST
};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SystemSet[2]=
{
" Debug        ",
" Set Hand Clk "
};
unsigned int code Menu_SystemSetID[2]=
{
MENU_SYSTEMSET_DEBUG,
MENU_SYSTEMSET_SETHANDCLK
};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Debug[2]=
{
" PassWord     ",
" See Picture  "
};
unsigned int code Menu_DebugID[2]=
{
MENU_SYSTEMSET_DEBUG_PASSWORD,
MENU_SYSTEMSET_DEBUG_SEEPICTURE
};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NULL[]={"              "};
//

网友T:
建立一个树状的菜单结构,用链表实现

链表中包含:

1、指向同级左右菜单和指向父菜单、子菜单的四个菜单结构体指针;

2、进入该菜单时需要执行的初始化函数指针

3、退出该菜单时需要执行的结束函数指针

4、该菜单内的按键处理函数指针数组的指针操作菜单模块需要的按键操作有:左、右、确

认、退出。

采用这种办法,可以方便的添加或删减菜单。并且只需要在其头文件中修改初始变量就可

以实现,完全无须修改C文件中的任何函数。

具体结构定义

我的定义,做个参考:

#define  MENU_HLP_EN                      //菜单帮助信息使能

typedef struct

{

    void (*pMenuTaskInit)(void);          //指向菜单任务初始化函数的指针

    void (*pMenuTaskEnd)(void);           //指向菜单任务结束函数的指针

}MENU_TASK_TYP;

typedef struct MenuTyp

{

    INT8U              *MenuName;         //菜单名称字符串

    WORK_MOD            WorkMod;          //工作状态编号

    MENU_TASK_TYP      *pMenuTask;        //指向菜单任务的指针

    void (**pTaskKeyDeal)(void);          //指向菜单任务按键处理函数数组的指针

  #ifdef MENU_HLP_EN

    INT8U              *MenuHlp;          //菜单帮助字符串

  #endif

    struct MenuTyp     *pParent;          //指向上层菜单的指针

    struct MenuTyp     *pChild;           //指向子菜单的指针

    struct MenuTyp     *pRight;           //指向右菜单的指针

    struct MenuTyp     *pLeft;            //指向左菜单的指针

}MENU_TYP;

我根据网上的资料做的一个菜单:

/****************菜单数据结构**********************/

struct KeyTabStruct{

    uint8  MenuIndex;        //当前状态索引号

    uint8  MaxItems;        //本级菜单最大条目数

    uint8  ShowLevel;        //菜单显示内容

        uint8  PressOk;        //按下"回车"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int8  PressEsc;        //按下"返回"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int8  PressDown;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int8  PressUp;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

uint8   MenuID;             //菜单ID号

uint8   MenuNextID;         //下级菜单ID号

//CurMenuID=本菜单ID

//MaxMenuItem=同级菜单最大项数

//OkMenuID=子菜单层所对应的菜单ID,ID=999为菜单已经到底了

//EscMenuID=父菜单层所对应的菜单ID,ID=999为菜单已经到顶了

//DownMenuID=弟菜单层所对应的菜单ID,ID=999为菜单是独生子

//UpMenuID=兄菜单层所对应的菜单ID,ID=999为菜单是独生子

//CurFunction=本菜单所对应的菜单函数指针

const struct KeyTabStruct KeyTab[MAX_KEYTABSTRUCT_NUM]={

       //CurMenuID,            axMenuItem,    MenuShowLevel,    OkMenuID,      EscMenuID,        DownMenuID,        UpMenuID,    CurFunction

     {MENU_EDIT,            0,             0,  MENU_DATA_VIEW,         MENU_NO,              MENU_NO,     MENU_NO,         *MenuEdit},

     {MENU_DATA_VIEW,        3,             1,          MENU_DATA_VIEW_FIRE,    MENU_EDIT,           MENU_SYS_EDIT,    MENU_PRINT_DATA,*MenuEdit},

    {MENU_DATA_VIEW_FIRE,   5,       MENU_NO,        MENU_NO,          MENU_DATA_VIEW,     MENU_DATA_VIEW_TROUBLE, MENU_STEP_FOLLOW, *MenuDataViewIn},

     {MENU_DATA_VIEW_TROUBLE, 5,        MENU_NO,           MENU_NO,              MENU_DATA_VIEW,     MENU_DATA_VIEW_REPEAT,   MENU_DATA_VIEW_FIRE,  *MenuDataViewIn},

    {MENU_DATA_VIEW_REPEAT,         5,            MENU_NO,

MENU_NO,              MENU_DATA_VIEW,         MENU_FACE_CHECK,

MENU_DATA_VIEW_TROUBLE,  *MenuDataViewIn},

    {MENU_FACE_CHECK,        5,          MENU_NO,

MENU_NO,          MENU_DATA_VIEW,          MENU_STEP_FOLLOW,

MENU_DATA_VIEW_REPEAT,     *MenuFaceCheck},

    {MENU_STEP_FOLLOW,        5,          MENU_NO,

MENU_NO,          MENU_DATA_VIEW,        MENU_DATA_VIEW_FIRE,        MENU_FACE_CHECK,

    *MenuStepFollow},

    {MENU_SYS_EDIT,            3,

2,            MENU_SUM_SET,        MENU_EDIT,

MENU_PRINT_DATA,        MENU_DATA_VIEW,        *MenuEdit},

    {MENU_SUM_SET,                6,          MENU_NO,

MENU_NO,          MENU_SYS_EDIT,        MENU_EDIT_INSULATE,

MENU_TIME_SET,        *MenuSumSet},

    {MENU_EDIT_INSULATE,        6,          MENU_NO,

MENU_NO,          MENU_SYS_EDIT,            MENU_EDIT_HZ,             MENU_SUM_SET,

        *MenuEditInsulate},

    {MENU_EDIT_HZ,                6,          MENU_NO,

MENU_NO,          MENU_SYS_EDIT,          MENU_LD_CONTROL,

MENU_EDIT_INSULATE,    *MenuEditHZ},

    {MENU_LD_CONTROL,        6,

MENU_NO,               MENU_NO,          MENU_SYS_EDIT,          MENU_LD_DELAY,

               MENU_EDIT_HZ,    *MenuLDControl},

    {MENU_LD_DELAY,            6,

MENU_NO,            MENU_NO,          MENU_SYS_EDIT,        MENU_TIME_SET,

MENU_LD_CONTROL,        *MenuLDDelay},

    {MENU_TIME_SET,                6,          MENU_NO,

MENU_NO,          MENU_SYS_EDIT,        MENU_SUM_SET,        MENU_LD_DELAY,

            *MenuTimeSet},

    {MENU_PRINT_DATA,            3,             3,

MENU_PRINT_DATA_FIRE,        MENU_EDIT,          MENU_DATA_VIEW,

MENU_SYS_EDIT,        *MenuEdit},

    {MENU_PRINT_DATA_FIRE,        4,

MENU_NO,            MENU_NO,        MENU_PRINT_DATA,

MENU_PRINT_DATA_TROUBLE,  MENU_PRINT_SET,        *MenuPrintDataIn},

        {MENU_PRINT_DATA_TROUBLE,       4,            MENU_NO,

MENU_NO,            MENU_PRINT_DATA,      MENU_PRINTER_CHECK,

MENU_PRINT_DATA_FIRE,     *MenuPrintDataIn},

        {MENU_PRINTER_CHECK,            4,            MENU_NO,

MENU_NO,            MENU_PRINT_DATA,      MENU_PRINT_SET,

MENU_PRINT_DATA_TROUBLE,  *MenuPrintDataIn},

        {MENU_PRINT_SET,                4,            MENU_NO,

MENU_NO,            MENU_PRINT_DATA,      MENU_PRINT_DATA_FIRE,

MENU_PRINTER_CHECK,       *MenuPrintSet},

};

/**************************************编程菜单显示数据

******************************/

const struct MenuDispData   MenuEditShow[][MENU_MAX] = {

       {{MENU_NO               , 0, 0, "选择:         消音→退出"},    //主菜单

    {MENU_DATA_VIEW        , 1, 6, "⒈数据查看"},

    {MENU_SYS_EDIT         , 2, 6, "⒉系统编程"},

    {MENU_PRINT_DATA       , 3, 6, "⒊数据打印"}},

       {{MENU_NO               , 0, 0, "数据查看:     消音→退出"},    //数据查

        {MENU_DATA_VIEW_FIRE   , 1, 4, "⒈火警"},

        {MENU_DATA_VIEW_TROUBLE, 2, 4, "⒉故障"},

        {MENU_DATA_VIEW_REPEAT , 3, 4, "⒊重码"},

        {MENU_FACE_CHECK       , 1,12, "⒋面板检测"},

        {MENU_STEP_FOLLOW      , 2,12, "⒌单步跟踪"}},

       {{MENU_NO               , 0, 0, "系统编程:     消音→退出"},   //系统编程

        {MENU_SUM_SET          , 1, 0, "⒈容量设置"},

        {MENU_EDIT_INSULATE    , 2, 0, "⒉隔离点"},

        {MENU_EDIT_HZ          , 3, 0, "⒊汉字描述"},

        {MENU_LD_CONTROL       , 1,12, "⒋联动控制"},

        {MENU_LD_DELAY         , 2,12, "⒌模块延时"},

        {MENU_TIME_SET         , 3,12, "⒍时钟调整"}},

       {{MENU_NO               , 0, 0, "数据打印:     消音→退出"},   //数据打印

        {MENU_PRINT_DATA_FIRE  , 1, 0, "⒈火警数据"},

        {MENU_PRINT_DATA_TROUBLE,2, 0, "⒉故障数据"},

        {MENU_PRINTER_CHECK    , 3, 0, "⒊打印机自检"},

        {MENU_PRINT_SET        , 1,12, "⒋打印设置"}},

};

楼主:
40 楼的朋友。
我在中关村一街。你的指点。太宝贵了。有空我们碰个面吧!耽误您一点时间。谈谈合作的事情。

网友T:
过一段时间吧。最近有点事。
有时间联系你,我也经常去中发,离的不远。

如果不用操作系统,仅做界面,很快的。(包括其他的功能你们已经调好,因为你说主要是LED换成LCD)

网友T:
我用了上面的一种实现的。
很稳定,可以随时,快捷的增加,减少界面。

网友U:
hehehehe,学到了

网友V:
MARK:lol
在还没有进入技术世界的时候,就有了放弃的冲动,楼主让我们菜鸟们好生纠结呢。

网友W:
讲的是事实,哥也是接散工做多,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了解,毕竟隔了一层中间人,客户需求有时确实比较难搞清,有时外包方的意见比客户还多,哥现在有的是时间,没的是项目,不过做嵌入外包项目很麻烦,基本远程做不了,哥离你十万八千里,帮顶一下。

网友X:
真实感慨啊!

楼主:
46楼的兄弟。不要悲观。更不要有什么纠结!弹指一挥。人生宝贵的就这么多年。不管创业。不管上班。在什么不时候自己不放弃。你就有机会成功。这个单位不行换一个单位。每换一次都要冷静的想一想下面的方向。创业也是这样。和很多老板聊过天。有时候听听他们的故事。真是那句话《谁人背后不挨刀。》能够挺过来的就有机会。回顾历史。那个好汉。没有一段辛酸的往事。穷途末路!有很多志士仁人。饮恨黄泉。乌江自刎者有之。被冤杀的有之。纵观历史。要沉得住气。要忍得住。记住即使百尺竿头也不能更进一步。
  鲜花和掌声的背后。是寂寞和焦虑的折磨。我只说一句。三十而立!如果你有条件(指---无负担)。有志向。就冷静的想想。出来做点什么?不要让好的想法跟我们慢慢的老去。有时候你得到的不能用你赚了多少钱来衡量。
47 楼的哥!
  您是过来人。小弟现在走着有些迷茫。是继续往前走。招兵买马。大张旗鼓的搞项目开发。我自己的分析如下:拉一个像样的队伍。经费是个问题。手上的粮饷支撑一个队伍。怕是支持不了太久。如果队伍打不进“山海关”结果可能就是演一出“狼牙山五壮士”。凤凰涅槃不要紧。怕变回来的是没有毛的**。
   夜晚一遍一遍盘算拉队伍的事。最少一年也要35万。搞技术的我大致分析了一下。有几种归宿。
一种、写书。像我们的偶像---匠人。前有周立功老师。等等。这是第一步。有些资本后做些模块东西。然后代理。如果渠道打造好了。基本可保“江东”20年。
二、研究的方向不错。在某一方面有特长。做成产品。然后有人给你做销售。很快你就能发展。如001。然后走合作等等方法。这样如果后续人才能更上。基本“荆州”无事
三、在公司里做的不错被贵人相中。拉出来创业。基本是干股。衣食无忧。从此高官厚禄。假如自己能够低 调   一点。就可以闲庭信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让人羡慕。
更多的就没有总结了。
以上三点。写书。自己没有那个学问自愧不如。更无特长。贵人擦肩而过。从不正眼瞧我。坎坎坷坷中虚度三年。昨日一个兄弟。提醒我。要有目标。要会策划。要降成本。要把自己解放出来。非常感谢。今天开始写计划。
47楼的哥。无论何时路过村子里。进来看看。薄酒一杯。聊表心意。想起那句----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网友W:
看楼主这么客气,再回几句,说说自己的想法,我现时都认为在电子行业创业,系统层纯做开发,做方案基本上是不大可行的了,就算是IC设计,DesignHouse的模式,做数字也是不可行了,模拟方面还有一点点机会。在消费电子领域,IC公司基本都提供方案的了。虽然说做嵌入式开发,工业领域有一定市场,如果说建立一家纯设计公司,我个人是不大看好。个人觉得还是创业一定要有个非常好产品,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新东西,可以是旧东西加入自己创新,可以是利润高,可以是市场规模非常大的,可以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别人做不到的,或者是价格对现有产品非常有冲击力的,等等,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东西,才是成功的开始,如果想做模块,开发板这些没啥优势的东西,估计比较困难。
     另外说,做消费电子上,除非你做山寨模式,正规来说,做一款产品资金都要百万以上,量小成本高,量高资金大,销售压力大,小公司创业消费电子领域空间也不大。
     总的来说,创业的空间真的不大,一般没啥出路,都是到上规模企业打工最好,以后行业难免是大鱼吃小鱼,跟现在的互联网企业,看似公司多,实际上都是几家大公司赚光钱了。

网友Y:
想做啥啊?

网友Z:
我也代表实验室的三个人报个名。。

网友AA:
支持一把!
创业的童鞋。

网友AB:
能否联系方式给一个?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今天约好网名为征服的朋友。打算和他合作。希望我们合作愉快。手上还有其他项目。如果那个大学生暑假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过来一起讨论讨论。
工资面谈。
对于大学生的要求是:你可以什么都不会。但是必须认真。态度决定一切。今天不会不代表永远不会。只要你的兴趣在这个方面。你就一定能有所作为。

网友AC:
建议lz搞个聚会吧。

网友AD:
跟你状况差不多,我也在中关村接活做,有柜台。我可能全面一点会的芯片多些,一般的项目都能搞定,不过开发费始终太低,今年已经很少接活了。有空聚一下!

网友AE:
报个名:
用AVR,PIC,C51,软硬件都可以做;
工作研发,
时间5年;
联系:QQ:1151910547

网友AF:
不知LZ是找协作还是发感慨?

网友AG(2010-09-08):
虽然不知楼主用以在哪,但还是支持!:)

网友AH:
“1、夸夸其谈者。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敢做。真接下来了吧总也调不出来。找各种理由推脱把自己的原因忽略。
2、敷衍了事者。能做。但是懒着做。因为研发的背后代表很辛苦的付出。有时候很久很久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坚定地信念是做不出什么完美的产品。但是由于你家庭或者工作的事情。你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做。收完定金后。总是没有时间。今天丈母娘过生日。明天同学聚会。后天公司加班。再后来出差。
3、水平不行者。人贵有自知之名。如果你做不来。不要勉强。这样到时候自己很着急。还耽误事。”

这说的很像楼主啊!!!

网友AI:
好,我倒是可以接你的活,可是我在新疆

网友AI:
如果有需要,我是可以打零工的

网友AJ:
是啊,没看出来要干啥!我报个名:QQ:154211813

网友AK(2010-10-11):
同感!强烈顶上去!

顺便推荐下自己:熟悉使用AVR、STC单片机,单片机软件+硬件设计。非诚勿扰!

网友AL(2011-03-03):
中关村不相信眼泪~顶~

网友AM:
给个机会吧,让我也充实一下程序库。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的支持。热情的评论。无论是同情,无论是猜测。都从各个角度给予指点。的确受益匪浅。今天总结一下。2011年4月1日前。搬家到上地辉煌国际。3号楼。以前的项目还有几个没有收尾。几个21IC的朋友约过几次想到中关村见个面。我在中关村一街科源小区7号楼。这里环境陈旧。房子都是50年代的房子。地方不大。家里比较乱。所以迟迟没有见上。下个月搬家过去后。请各位过去聚会一下。
   此贴。性质是公布一下项目。本意让有能力的朋友参与进来。需求叙述起来比较麻烦。有几个朋友碰面了解了一下具体需求。都说楼主签合同的时候被人蒙了。10几万的项目才要2万多。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也都放弃了。到底项目开发费该要多少?到底该怎么谈判里面的确很有技巧。只是本人不擅长这个方面的博弈。这方面的技能日后再练。
   常常关注这个论坛。里面朋友不少。高人也不少。没事叽歪几句,唠叨唠叨。放松心情也好。此贴就算了了。

网友AN:
LZ能教不。。。我可以慢慢学- -

网友AO:
把功能说明贴出来,先瞧瞧再决定。
是LZ选型还是。。。

网友AP:
一个月完成两个项目,对我是不可能的事。佩服LZ。

网友AQ(2011-04-02):
楼主有什么活说说看,我很想试试

网友AR:
有自己生活的思路,很好!

网友AS:
楼主说出心声呀!缘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