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1343 USB海量存储驱动方法,实现内部32k flash 读写操作

楼主(2010-07-27):
usbmsd_rom例程解析:

1、将指针映射到片上驱动程序表中:

ROM ** rom = (ROM **) 0x1fff1ff8;

2、设置设备类型和信息:

MscDevInfo.idVendor = USB_VENDOR_ID;

MscDevInfo.
idProduct = USB_PROD_ID;

MscDevInfo.
bcdDevice = USB_DEVICE;

MscDevInfo.
StrDescPtr = (uint32_t)&USB_StringDescriptor[0];

MscDevInfo.
MSCInquiryStr = (uint32_t)&InquiryStr[0];

MscDevInfo.
BlockSize = MSC_BlockSize;

MscDevInfo.
BlockCount = MSC_BlockCount;

MscDevInfo.
MemorySize = MSC_MemorySize;

MscDevInfo.
MSC_Read = MSC_MemoryRead;

MscDevInfo.
MSC_Write = MSC_MemoryWrite;

楼主:
3、初始化 USB:

  DeviceInfo.DevType = USB_DEVICE_CLASS_STORAGE;

  DeviceInfo.DevDetailPtr = (uint32_t)&MscDevInfo;

4、使能 32位定时器 1(CT32B1)和IOCONFIG 模块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EN_TIMER32_1 | EN_IOCON | EN_USBREG);

5、初始化 USB 时钟和引脚:

(*rom)->pUSBD->init_clk_pins();

6、

(*rom)->pUSBD->init(&DeviceInfo);   USB 初始化

  init_msdstate();                  初始化海量存储状态机

#define init_msdstate() *((uint32_t *)(0x10000054)) = 0x0  (*rom)->pUSBD->connect(TRUE);

(*rom)->pUSBD->connect(TRUE);  连接USB

楼主:
7、设置USB中断

void USB_IRQHandler(void)

{

  (*rom)->pUSBD->isr();

}

8、等待USB中断

while (1)

      __WFI();                                /* Loop forever */

}

楼主:
符和README.TXT文件,可以直接修改,但重新连接USB后,又恢复原样。如果想真正修改盘符,或改写README.TXT文件内容,可以打开DiskImg.c文件,里面定义一个数组DiskImage[MSC_MemorySize],盘符及READMA的文件名,内容都在里面,找到连续数值0x4C,0x50,0x43,0x31,0x33,0x34,0x78,0x20,0x55,0x53,0x42,0x28,这就是盘符,0x4C,0x50,0x43 就是LPC 的内码,0x31,0x33,0x34,0x78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 134x ,依次往下0x20 是空格,0x55,0x53,0x42,USB.

文件的内容在最后,请大家对照码表,修改就行了。我已经在附件程序里标明了。

我更改的盘符:

网友A:
最终将内容是存储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