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busybox出错

楼主(2010-07-27):
分别用用华邦的编译器3.0跟3.3编译busybox1.5的时候都在同一个地方出错:
  LINK    busybox_unstripped
busybox_unstripped.elf2flt(.text.xdaemon+0xc): In function `xdaemon':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aemon'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google曾看到有说是因为要设置成一个CFLAGS选项为-DBB_NOMMU的原因,可是我设置后仍不起作用,错误依旧。
另:用arm-linux-gcc的3.3.2版本编译没有错误,用系统自带的gcc编译也没有错误。

希望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3.3的编译通过么?这个版本也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主可以试一下这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