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操作系统下软件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0-07-27):
一、rpm包安装方式步骤:
1、找到相应的软件包,比如soft.version.rpm,下载到本机某个目录;
2、打开一个终端,su -root用户;
3cd soft.version.rpm所在的目录;
4、输入rpm -ivh soft.version.rpm
二、deb包安装方式步骤:
1、找到相应的软件包,比如soft.version.deb,下载到本机某个目录;
2、打开一个终端,su -root用户;
3cd soft.version.deb所在的目录;
4、输入dpkg -i soft.version.deb
三、tar.gz源代码包安装方式:
1、找到相应的软件包,比如soft.tar.gz,下载到本机某个目录;
2、打开一个终端,su -root用户;
3cd soft.tar.gz所在的目录;
4tar -xzvf soft.tar.gz //一般会生成一个soft目录
5cd soft
6./configure
7make
8make install
四、tar.bz2源代码包安装方式:
1、找到相应的软件包,比如soft.tar.bz2,下载到本机某个目录;
2、打开一个终端,su -root用户;
3cd soft.tar.bz2所在的目录;
4tar -xjvf soft.tar.bz2 //一般会生成一个soft目录
5cd soft
6./configure
7make
8make install
五、apt方式安装:
1、打开一个终端,su -root用户;
2apt-cache search soft 注:soft是你要找的软件的名称或相关信息
3、如果2中找到了软件soft.version,则用apt-get install soft.version命令安
装软件 注:只要你可以上网,只需要用apt-cache search查找软件,用apt-get
install软件
六、bin文件安装:
如果你下载到的软件名是soft.bin,一般情况下是个可执行文件,安装方法如下:
1、打开一个终端,su -root用户;
2chmod +x soft.bin
3./soft.bin //运行这个命令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七、不需要安装的软件:
有了些软件,比如lumaqq,是不需要安装的,自带jre解压缩后可直接运行。假设
下载的是lumaqq.tar.gz,使用方法如下:
1、打开一个终端,su -root用户;
2tar -xzvf lumaqq.tar.gz //这一步会生成一个叫LumaQQ的目录
3cd LumaQQ
4chmod +x lumaqq //设置lumaqq这个程序文件为可运行
5、此时就可以运行lumaqq了,用命令./lumaqq即可,但每次运行要输入全路径或
切换到刚才生成的LumaQQ目录里
6、为了保证不设置路径就可以用,你可以在/bin目录下建立一个lumaqq的链接,
用命令ln -s lumaqq /bin/ 即可,以后任何时候打开一个终端输入lumaqq就可以
启动QQ聊天软件了
7 如果你要想lumaqq有个菜单项,使用菜单编辑工具,比如Alacarte Menu
Editor,找到上面生成的LumaQQ目录里的lumaqq设置一个菜单项就可以了,当然你
也可以直接到 /usr/share/applications目录,按照里面其它*.desktop文件的格
式生成一个自己的desktop文件即可。

网友A:
还是上Ubuntu 那个官网论坛上搜搜吧!

网友B:
装一些必要的开发工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