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噪音

楼主(2010-07-27):
最近在学着做一个电话控制系统,原理图如附件,做成板后发现电话的噪音很大,听筒里听到的背景噪音很尖锐,用示波器看有很多杂波尖波,在论坛看一下,有前辈说过有几个可能性1.电源耦合。2.摘机阻抗不合适。3.非线性环节,4开关电话的噪音。看不太懂,想请教一下大家应该怎么样找出相应的噪音源,并处理。谢谢。

网友A:
“背景噪音很尖锐”,详细描述其意思。

楼主:
吱吱声,不是普通的滋滋声,声调高,频率应该较高,也比较响,持续有,影响正常通话,但还是能接收到按键的双音多频信号,有一部分按键信息会丢失,接入音频信号也能发送出去,但尝试拨号出去就不行,而且背景总有噪音。我用示波器看输入电压5V,有600ns的20mV的纹波,如果接入电话线,纹波幅值会变大,而且还是不定的尖脉冲。还有就是示波器让我很奇怪,夹头悬空时会显示有50HZ,2V左右的正弦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工频的干扰,幅值如此之大。另外一点,用夹头的地线去碰上面输入电压5V的地,会有点火花。我用的是开关电源220V输入,5V输出的。我测过摘机的电流,大约33mA,振铃检测用的电容是高压0.1uF,4.7K的限流电阻,我不知道这一支路是否会对通话产生影响。是否电源是主要问题呢?

网友A:
电话线不能存在任何接大地回路,开关电源、示波器的地线都是和大地相通的,开关电源还存在输入滤波电路,这些都不能引入电话线路,此外电源的纹波也要足够低,要么采用线性电源,要么采用全隔离的开关电源,用示波器测量时需通过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或者在地线回路串入隔直电容。

楼主:
嗯。但上面的的回路中,电话跟开关电源之间没有任何联接,已经通过音频变压器隔离,但噪音确实是存在的,在听筒里听到是很明显的。

网友A:
断开电话线路测试,噪声还在,换电源,比如改用电池测试,如果噪声未消失,说明线路自激,仍然用逐级排除法找根源,确定根源后重点检查该部份电路的设计。

楼主:
:handshake谢谢CHUNYANG前辈,我想问下线路自激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

网友A:
自激的原因主要是存在正反馈环节。

楼主:
:victory: 我换了一个线性电源,噪音基本消失了,丢码的情况也没有了,拨号是我程序弄错了,。0应该用10表示。。。谢谢前辈。。

网友B:
问和答都很好,效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