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与正弦波的转换

楼主(2010-07-27):
这个电路为什么并联一个R3就可以减小差分放大电路的线性区   没看懂   希望各位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A:
这是三角波转换成方波?
何必用这么麻烦的电路?

网友A:
3楼:
楼主的电路,无非是个高增益放大器(输出端还有点不对,不应该接个电容到地)。
三角波转换成方波,用一片比较器即可,速度肯定比这个电路要快得多,价格上也肯定比四支管子加上电阻电容便宜,更不用说占电路板面积了。

楼主:
搞错啦!!!  是三角波转换成正弦波      不好意思

楼主:
请大家再帮帮忙   看看这个电路为什么并联一个R3就可以减小差分放大电路的线性区?

网友A:
Sigh!
这一差就差了千里!
你这个电路,也不是三角波转换成正弦波的电路。
三角波转换成正弦波,应该是用折线电路,即将三角波按照其瞬时值分成若干区间,每个区间内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不同,实质上是用若干条直线构成的折线去逼近正弦曲线。

楼主:
这我不太清楚   书上是这个图   它是用尽量减少线性区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