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找找这个图的问题

楼主:
001这张图是去年全国大学生电子大赛C题的一篇获奖论文里的,我感觉有不少错误。
1.002上红线标的是很明显的错误。另外,图的原理也有问题。
2.个人意见:最后一级要推动50欧的负载,我觉得最后一级应该是图腾柱;原图的第一级是共射,第二级还是共射(而且集电极负载很诡异);图中的二极管的作用我不懂。

3.下面湿论文里的原文:“两级三极管进行直流耦合和发射结直流负反馈来构建末级功率放大,第一级进行电压放大,整个功放电路的电压增益在这一级,第二级进行电压合成和电流放大,将第一级输出的双端信号变成单端信号,同时提高带负载的能力。选用NSC的2N3904和2N3906三极管(特征频率=250~300MHz)可达到25MHz的带宽。整个电路没有使用频率补偿,可对DC到20MHz的信号进行线性放大,在20MHz以下增益非常平稳,为稳定直流特性。本电路放大倍数为:
AG≈1+R10/R9
整个功放电路电压放大约10倍。通过调节R10来调节增益,根据电源电压调节R7可调节工作点”

楼主(2010-07-27):
我把原论文发上来

网友A:
此电路构思非常巧妙,对称性好,工作点稳定。
图中T2基极的连接应该是笔误。

楼主:
您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二极管的作用。昨晚想了一夜,就这一部分还没搞懂

楼主:
原图好像还有一个问题,T1 ,T3的集电极电阻被旁路掉了

网友B:
二极管的作用是设置偏置,使流过R5的电流约为1.4mA,而流过R4和R6的电流约为7.2mA,这样T1和T2的集电极输出电流就被偏置在约7.2mA,T1和T3之所以交叉连接到R5目的是使两管基极偏置在相同电位,等于GND电位。若使用互补的JFET就不需要交叉连接了

网友C:
感觉那两个二极管是补偿T1 T3的基射极管压降的

楼主:
仿真没通过,应该有点问题

网友D:
提供偏置,静态时使T1和T3微导通。动态时使输出精确跟踪输入,保持放大倍数稳定。

楼主:
仿真时,一直存在交越失真,频率越低越明显。同意9楼的说法,两二极管的交点处信号与输入信号一致。
基本上懂了,NND,琢磨了一整天了!

楼主:
发现有个问题:
50欧负载承载10V的电压(题目要求),三极管的集电极将流过上百毫安的电流,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会很大,图中的电压增益主要靠的是第二级,第二级的放大倍数不会很大(如不考虑负反馈)AG≈1+R10/R9这个公式的误差很大。

网友E:
靠两个二极管偏移E极电平,抵消VBE,设计很巧妙,只是二极管压降和BE结压降不可能恰好匹配,交越失真在所难免
可以适当加大二极管部分压降,比如串小电阻,或者用三个二极管,然后射极跟随器E级串小电阻,交越失真就小多了,代价是静态电流更大

网友F:
mark,这图好像有问题,仿真时输出信号饱和失真
还有C6和C7起什么作用,
R10、R9是反馈网络么?

网友G:
类似于下图中的 电压倍增电路

网友H:
哈哈,大家来找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