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之与渔:免费教你设计一个数字滤波器

楼主(2010-07-27):
这个帖子通过讲解 rc 滤波器的设计过程, 可以学会如何设计一个迭代的数字滤波器。今后可以举一反三, 对于其他高阶的 iir 滤波器也不至于手足无措了。

  数字滤波器在 mcu 应该经常被用到,在whlz58 同学的帖子里(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0880&highlight=%E7%AE%97%E6%B3%95), whlz58同学提出了一个非常简洁的算法,这个算法来自于whlz58自己的经验总结,非常难得。我想从理论方面简单的讨论一下数字滤波器的设计,就以大家熟悉的 RC 滤波电路为例, 从理论到实践,为大家以后设计提供一点参考。

(1)由微分方程得到迭代公式
RC滤波电路很简单,就不给出电路图了。假设输入为Vi, 输出为Vo, 那么电流为:
     i = C * dVo/dt
可以得到
     Vo = Vi – R* I = Vi – RC * Vo/dt
整理后,可得输入与输出的微分方程:
     Vo – RC * dVo/dt = Vi

假设我们的系统的采样时间为T, 具体说,设定一个时间为T 的定时中断,每次用AD 采样一个输入 x; 我们可以把微分方程化成差分方程:
  由于   dy/dt -- (y(k+1) – y(k))/ T
  则  Vo – RC * dVo/dt = Vi, 成为:
   y – (RC/T) * ((y(k+1) – y(k)) = x(k)

令 a = RC/T, b = T/RC, 可得:

     a*y(k+1) = a*y(k) – y(k) + x(k)  或者  y(k+1) = y(k) – b*y(k) + b*x(k)

上面的两个公式,关系到应用时的滤波器增益问题,后面再说。

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公式必须保证 1-b > 0 才能成立,也就是说, 必须保证 T > RC.

(2) 由传递函数得到迭代公式
    很多简单的滤波器都可以找到微分方程, 但是复杂一些的滤波器用微分方程描述就令人头痛了。这时候,使用laplace 的传递函数,就很有必要了,而且基本上,高阶的滤波器如车你雪夫等等,都是以传递函数函数形式存在的。我们知道,RC 电路突然加电DC,Vo 输出是一个指数函数:
      vo(t) = Vdc – Vdc* e^(t/RC)

  其实, 这是RC的阶越响应。RC的冲击响应是
      v(t) = e^(t/RC)

冲击响应就是滤波器的内核(kernel), 实际上,传递函数函数就是一个系统的冲击响应。

我们来看看最简单的指数函数的传递函数:
     f = 1/(s + 1/RC)
这个是RC滤波器的传递函数, 而且忽略了增益问题。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把它转化成离散的 z 变换方程,学过数值算法的同学应该知道数值积分的方法吧, 其中,最简单的是欧拉公式:
    y(k+1) = y(k) + x(k) * T

(未完)

楼主:
用欧拉公式可以得出变换: s = (z-1)/T. 所以, 我们可以得到:
      f(z) = 1/((z-1)/T + 1/RC) = T/(z + b -1).

由于RC 是线性系统,所以可以再次忽略增益:
      f(z) = 1/(z + b -1)
由此可以得到迭代公式:
      y*(z + b -1) = x;
     y(k+1) = (1-b)*y(k) + x(k)

(3) 增益问题
      y(k+1) = (1-b)*y(k) + x(k) 与 y(k+1) = y(k) – b*y(k) + b*x(k) 有一点不同,这是增益问题。由于系统是线性系统,所以如果 x’ = n*x, 那么 y’ = f(x’) = f(n*x) = n*f(x) = n*y, 就是说如果把输入x 增大数倍,那么相应的输出也会增大数倍。一个系统的增益怎么计算呢?用z 传递函数和容易求得:
      f(z) = 1/(z + b -1), 那么 f(1) = 1/(1 +b -1) = 1/b = RC/T.

因此,可以看出由微分方程得出的迭代公式的增益为 1。
而 y(k+1) = (1-b)*y(k) + x(k) 的增益为 1/b = RC/T.

(4) 实践中的问题

(待续)

楼主:
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以至于大家都不感兴趣, 还是我写的太随意了?

网友A:
继续,还是比较有收获的,虽然有的地方不完全懂

网友B:
很好,请继续!:lol

楼主:
不懂的地方可以提出来, 我尽量的予以解答。

网友A:
y(k+1) = y(k) – b*y(k) + b*x(k)
此公式及其推导过程能看懂,这也是平时用的一阶低通滤波算法,
y(k+1) = (1-b)*y(k) + x(k)
这个就不懂了,本次采样值前面怎么少乘了个系数?

楼主:
之所以引出增益的问题, 是为了应用时效率的考虑。如果计算中使用了float 类型, 那么我们不必考虑太多。但是如果使用定点整数运算, 那么我们可以调整输入x 的系数, 已达到简化运算的目的。
例如:  y(k+1) = y(k) – b*y(k) + b*x(k) 中b < 1, 所以使用 b*x 不恰当处理会损失一部分精度。
而 y(k+1) = (1-b)*y(k) + x(k) 可以看到16bit 的 x 完全没有损失精度, 而且如果 b 采用 2 的次方, 比如 1/16, 那么运算可以变得更为简单:
   int32 y, yout;
   int16 x;

   y = y - yout + x;
   yout = y >> 4;

(未完)
yout 就是 rc 数字滤波器的输出.

楼主:
回 8 楼:
上面两个公式中的 y 增益不同。因为是线性系统, 如果把 x 增大 1/b 倍, 也就是
x' = 1/b*x,
那么, 输出自然也会增大 1/b 倍, 也就是说:
y' = (1-b)*y' + x'   与 y  = (1-b)*y + b*x
中y'与y 的关系为:
y' = y / b

网友C:
顶!
支持highgear大师!
写的好,俺坐着听highgear大师上课!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理解为y' = (1-b)*y' + x'这个公式是把采样值x(k)放大1/b倍后再参与计算呢?如果是这样,这个公式貌似就不能反映RC低通的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因为RC低通滤波并没有把输入量放大1/b的环节啊。粗浅理解,还请指教。

网友D:
进来坐听楼主讲课。

网友E:
则  Vo – RC * dVo/dt = Vi, 成为:
   y – (RC/T) * ((y(k+1) – y(k)) = x(k)

令 a = RC/T, b = T/RC, 可得:

     a*y(k+1) = a*y(k) – y(k) + x(k)  或者  y(k+1) = y(k) – b*y(k) + b*x(k)
能由第一个式子得到第二个式子吗?
a*y(k+1) = a*y(k) – y(k) + x(k) 是不是应该是a*y(k+1) = a*y(k) +y(k) - x(k)

网友F:
模拟电路离散化,数字化, 就可以写程序了

网友G:
s = (z-1)/T?

网友H:
数年前,俺反推过数字滤波的叠代公式,但是一下子也忘了,得复习一下,先听课,这个贴子有得扯。

网友I:
我只会用matlab的FDATOOL设计系统函数,再转成差分方程,怎么推倒的已经交回老师了。

网友J:
lz你第一步好像有问题,就是:
”Vo=Vi-RC(dVo/dt),所以Vo-RC*(dVo/dt)=Vi“
符号笔误了好像。
应该是:
”Vo+RC*(dVo/dt)=Vi“

网友D:
听完课,俺也提了一个问题贴,放到AVR板块中去了,就当是楼主的课后练习。
有兴趣的朋友大可一试身手,看看学习接受效果如何。

楼主:
谢谢 zhulu18. 不好意思,确实写错了。应为
Vo+RC*(dVo/dt)=Vi
y + (RC/T) * ((y(k+1) – y(k)) = x(k)

楼主:
(4) 实践中的问题
   实际应用中,计算使用float 类型,可以让程序变得相对简单,而且不必考虑太多, 这是用效率换来的。对于8-bit或者是16-bit的cpu 来说,很多的时候需要追求效率,以减少资源消耗。大部分的时候,滤波器等等运算可以使用16-bit, 32-bit 的运算来取代float 运算。假设,滤波器的 z 变换公式为:
         f(z) = (a3*z^3 + a2*z^2 + a1*Z * + a0)/( (b3*z^3 + b2*z^2 + b1*Z * + b0)

我们可以重新构造一个新的函数
         g(z) = Ka* (a3*z^3 + a2*z^2 + a1*Z * + a0) / (Kb* (b3*z^3 + b2*z^2 + b1*Z * + b0))
    =(c3*z^3 + c2*z^2 + c1*Z * + c0)/( (d3*z^3 + d2*z^2 + d1*Z * + d0)
这么做不会改变滤波器的滤波特性,改变的是最后输出的幅度,即增益。调整系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整数运算。比如AD 为 12-bit, 那么
(a)  调整 a3, a2, a1, a0 可以获取输入计算最大精度。把其中最大的值比如 a2调整为c2, 取值在 0.9 – 1.0 之间,比如0.98,这样可以把c2 乘以2^15, d2*32768 = 0.98*32768 = 32112, 这样在运算中只要把a3*x(k) + a2*x(k-1) + a1*x(k-2) +a0*(k-3)  右移15 位,则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b) 调整 b3, b2, b1, b0 可以获取输出运算最大精度,并可以让参与运算的 y(k), y(k-1)等等 保持为16-bit, 虽然最后的运算结果y(k+1)是32-bit.

(c) 最后的结果 y(k+1) 做增益调整,得到正确的输出。调整增益为
      g(1) = (c3+c2+c1+c0)/(d3+d2+d1+d0)
正确的输出为:Yout = y(k+1)/g(1)

楼主:
总结:
(1) 由微分方程得到一个迭代公式是非常有用的方法,不仅可以用来构造滤波器,也可以用于产生其它迭代运算。
(2) 由s 传递函数推导出 z 传递函数,从而可以得到迭代公式。其中的重要的变换为 s = (z - 1)/T, 这也被称为0阶保持。1阶保持精度更高些,但一般没有必要.
(3) 调整系数以便于整数运算,浮点运算也可以因此减少一些运算量。
(4) 最后再调整输出。调整增益为 Y(k+1) / g(1),增益使把z 传递函数中的z = 1.

以上的方法不仅仅是用于滤波器, 也适用于各种数字控制和计算。

楼主:
解释:
s = (z - 1)/T 是关键, 可以从 laplace 传递函数得出迭代公式。
matlab 里有命令 c2d 可做s到z转换: C2D(SYSC,Ts,METHOD),其中Ts是采样时间, 也就是 T, method 可以选择 'zoh' (Zero-order hold) 或'foh'(First-oder hold). 很多人会用这条命令, 但不知道其中转换的原理。

很简单, 最简单的积分器, 也就是欧拉公式:
   y(k+1) = y(k) + x(k) * T
得到 z 传递函数: f(z) = T/(z -1)
积分器的 s 传递函数为:f(s) = 1/s
所以: s = (z - 1)/T

楼主:
当然, 也可以直接由微分得到: dy = (y(k+1) - y(k))/T = (z-1)/T = s
由 y(k+1) = y(k) + x(k) * T, 可以看出为什么叫 0阶保持的原因了吧。
因此, 可以想出1阶保持的积分,就是通俗术语“梯形积分“:
y(k+1) = y(k) + (x(k) + x(k-1)) * T /2

<全文结束>

网友K:
这个要加酷

网友D:
楼主什么时候再开讲微分(高通),带通滤波的课程?搬凳子坐着听课是一件令人很快乐的事情。
期待继续开新课。

网友I:
7张图片,不需要你学高深的数学,教你快速设计数字滤波器。
安装matlab,可以用电驴下载。
最后得到差分方程的系数,可以在MCU中直接使用。

匠人的MCU滤波,其实都是属于IIR/FIR的一种简化,不推荐。应该使用MATLAB设计。

IIR数字滤波器和FIR数字滤波器在区别:
IIR和输出、输入的数据都相关,所以阶数少,计算量小。但同时如果参数选择不当,容易振荡,用MATLAB设计可以避免。
FIR只和输入有关,等效平滑滤波、中值滤波什么的。想做到比较好的频率响应,阶数高很多。一般不建议在MCU中使用,除非只1-2阶。

网友L:
恩   matlab有专门的滤波器设计工具箱

网友M:
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D:
PC机中MATLAB的滤波器算法中看不中用,跟在单片机中的工程实现相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C:
路过!
帮highgear大师顶一把!

楼主:
顶 英雄无敌六 提供的matlab 设计。谢谢程序匠人加裤子。

关于高通滤波器:
(1) 可以同样使用上面所述的方法:通过微分方程和传递函数导出迭代公式。高通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书中和网上都有。
(2) 可以通过低通获得。低通输出y(k+1) 只是输入 x 的低频部分, 从输入x中除去低频部分, 剩下的自然就是高频部分: x(k+1) - y(k+1). 想想一个例子:一个正弦波叠加在一个直流上。

IIR数字滤波器和FIR数字滤波器最大的区别在于 迭代, 即:
    FIR: y(k+1) = A0*x(k) + A1*x(k-1) + A2*x(k-2) + ...
   IIR: y(k+1) = B0*y(k) + B1*y(k-1) + ... + A0*x(k) + A1*x(k-1) + A2*x(k-2) + ...

IIR 里包含了以前的输出, 实际上也就包括了以前所有的输入, 所以被称为无限冲击响应(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 由于迭代, 所以计算量相对较少。
FIR(Finite Impulse Response) 没有迭代, 依靠内核(kernal) Impulse Response 序列(就是说A0, A1, A2...是冲击响应序列) 通过卷积获得, 计算量相对较大。

楼主:
谢谢徐姨姨的加分。

那个倒立摆的数学模型已经有了, 是 simulink 的模块。加速度传感器的数学模型, 等我换个带 g-sensor 的windows mobile 手机, 用 c#.net 做个测试程序可以建立, xda developer 上有人已经公布了g-sensor api, 以及 demo. 不过, 我还是不认为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很好的控制倒立摆。

网友N:
简直就是我心中的偶像

网友O:
回复 楼主:
这个前向矩形积分用的不多吧
后向矩形积分用的较多些吧,主要是稳定稳定
或者梯形积分,不过会产生频率失真
前向:s=(z-1)/T
后向:s=(z-1)/(Tz)
梯形:s=2(z-1)/(T(z+1))

网友P:
顶一下,听课,慢慢思考

网友C:
那个倒立摆的数学模型已经有了, 是 simulink 的模块。加速度传感器的数学模型, 等我换个带 g-sensor 的windows mobile 手机, 用 c#.net 做个测试程序可以建立, xda developer 上有人已经公布了g-sensor api, 以及 demo. 不过, 我还是不认为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很好的控制倒立摆。
引用 楼主:

谢谢 highgear大师回贴。
一开始,俺也和你的观点类拟,但后来......
HOT大叔发明的三角定律提醒了俺......
再后来,HOT大叔整天挂在嘴上的“非典、非典!非典......”
再次给俺打了针强心剂,俺有一种预感和直觉,通过非典模式,简化倒立摆的数学模型,或许可以用加速度传感器很好的控制倒立摆......

网友Q(2010-09-12):
学习了,似乎懂了,但是似乎还是没有懂:L
LZ位好多笔误丫,
想请教LZ和各位大侠一个问题,这个低通滤波器如何确定截止频率呢

楼主:
不好意思, 写的有些随意, 确实有不少笔误。

截止频率可以从 s 传递函数导出。前面讲过, RC 滤波器的传递函数是:
     f(s) = (1/RC)/ (s + 1/RC) = w0 /(s + w0)
这里让 s = jw, 就得到了频率响应(傅利业变换实际上是 s = jw 的特例)
      f(jw) = w0/(jw + w0)
幅度特性为:
      M(w) = w0/sqrt(w^2 + w0^2)
可以看出, M(w) 随着 w 的增大而衰减, 所以是低通, 而且 w = 0, M = 1. 截止频率在 sqrt(2)/2 = 0.707 处, 即:
      w0/sqrt(w^2 + w0^2) = 0.707  ---->
     2*w0^2 = w^2 + w0^2 ---->
     w = w0

也就是说, RC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就是  1/RC

网友C(2011-04-18):
不好意思, 写的有些随意, 确实有不少笔误。

截止频率可以从 s 传递函数导出。前面讲过, RC 滤波器的传递函数是:
     f(s) = (1/RC)/ (s + 1/RC) = w0 /(s + w0)
这里让 s = jw, 就得到了频率响应(傅利业变换 ...
引用 楼主:

highgear老师正解!

在理论上,已经证明,无法用常规方法有效控制倒立摆......

网友N:
:)第二次看了--有收获

网友R:
留个名,以后仔细研究

网友S:
拿板凳听课

网友T(2011-06-14):
高数没学好,看着微积分就头大

网友N(2011-07-29):
这下懂了:)

网友U:
晕了,还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V:
楼主说的太不通俗了,以至于我还看不懂,因为没信心看下去了.希望楼主用比较不专业的语言表达一下.很想快速的学习下....

网友W:
最简单的是欧拉公式

网友X:
LZ,好样的!学习,深入学习!

网友Y(2012-06-20):
正在学数字滤波器,学习了。

网友Z(2017-05-21):
我来挖挖坟呵呵

网友AA(2019-06-02):
好帖,挖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