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ICC的问题

楼主(2010-07-27):
我使用的是picc8.05的编译器。

编译一个很简单的C文件,编译之后便单步执行。
单步执行的时候我发现,在程序执行到main函数之前,执行了很多步,但是看不到反汇编代码,只能看到pc的指针在不断的增加。

我想知道,这些看不见的代码是不是一些初始化的程序,怎么可以看到这部分程序的反汇编代码?

网友A:
在反汇编窗口看

网友B:
执行一些比如清空内存,初始化你的变量等等工作,怎么看如上

楼主:
我软件仿真,只能看到C文件对应的反汇编窗口,启动代码的反汇编看不到

网友C:
view--〉program memory-->symbo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