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采样周期是怎么算出来的?和转换周期有什么关系?why?

楼主(2010-07-27):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样子的AD啊。
不同架构的AD,转换周期不一样的。
还要看里面多少位,最高什么频率的时钟。

比如12位的SAR型ADC,一般3个时钟的建立,12个时钟的转换,加上保存结果等一共19个周期。如果时钟是20M,那么就可以达到1M sps。
仅仅一个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位的 Delta-Sigma ADC,40M的时钟,这样可以吗

网友A:
Delta-Sigma ,如果AD是8位的,达到20位的精度,需要采样4096次sigma起来再delta。
40M的时钟应该能达到1k的采样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怎么算的呀,谢谢了

楼主:
那一般都怎么用啊 5# 王奉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