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发射接收问题

楼主(2010-07-27):
(无正文)

网友A:
找一个FM发射模块
接收就用普通的FM收音机

网友B:
何必呢,无线发射接收辐射大,音质还不好处理,还不如淘宝买根长点的耳机线。

网友C:
呵呵,把凳子放到电视机前面看就好了,呵呵

网友D:
伴音发射器很早就有了,自己做也不难,一般的FM发射电路就可以,再拿个FM收音机接收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方案呢  谢谢你们回复!

网友D:
BH1415,
BA1404
BH1417
等等

网友E:
找电子小制作的书,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