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重载开机困难

楼主(2010-07-27):
手头一电源,在满载时带载启动不行,PWM是带有软启动功能的,但是满载启动就是不行。如果先空载启动,再带重载,却可以!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开机过流保护导致ic供电不良

楼主:
过流点有设置的,超载125%时过流点才起作用.所以一下子还找不到原因

2# Siderlee

网友A:
呵呵  你把你的图贴出来哪些高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倘若是因为过流点的问题,那和我之前遇到的差不多!

把设置电流的那个电阻,动动看!

网友C:
重新较核一下过流保护点和绕组参数
估计次级绕组减一点就能过去了

网友D:
还是得查一下保护电路

网友E:
2楼讲得最有道理。
头几个周期又要给电容充电,又要给负载提供电流,ic供电不足,会始终处在重启状态的。量量看芯片的供电电压确认一下

网友F:
是一直都这样呢?还是之前是没问题只是最近出现这样的故障呢?

网友G:
把滤波电容加大就好了。

楼主:
是装好机器调试完毕后,发现有这个问题.这几天正在按照大家所说的思路来找原因,呵呵

网友H:
加大PWM供电的储能电容,或辅助供电由"反激"改为"正激"

网友F:
调整一下过流点试试,整机反馈环路的速度估计也很慢,要好好的检查一下。

网友I:
應該是你的初級的過流保護點設置的有點高的問題.改改電流檢測電阻.不然就用示波器測一下重載啟動電流.
如果你高壓濾波電容容量應用合理的話,應該是可以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