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调

楼主(2010-07-27):
(无正文)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说的控制环路设计的很好是什么标准
你的那个问题估计是直流增益过大造成的

楼主:
超调量也不是很大,稳压24V的,开机瞬间为26V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合理是个什么概念。。
有一点超调也很正常啊,一般为了提高电源的动态性能,都要有一点超调。24V电源 超调2V一般可以接受,如果系统要求不能超调,就采用软启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