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4 TIM2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这样配置:

TIM2_PSCR |= TIM2_Prescaler;

TIM2_CNTRH = (INT8U)(TIM2_Period >> 8);
  TIM2_CNTRL = (INT8U)(TIM2_Period);
  /* Set the Autoreload value */
  TIM2_ARRH = (INT8U)(TIM2_Period >> 8);
  TIM2_ARRL = (INT8U)(TIM2_Period);

TIM2_CR1=0x05;
TIM2_IER=0x01;
TIM2_SR1=0x00;
TIM2_SR2=0x00;
TIM2_EGR=0x01;
CLK_PCKENR1|=0x20;
寄存器的配置不了,上面的值不能更新。

网友A:
楼主看一下你的TIM2的时钟线是否关闭了

网友A:
如果关闭了,自然是更新不了的

网友B:
TIM2_EGR=0X01;这条指令执行后怎么不把更新标志位清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