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电容屏目前谁做的最好呢

楼主(2010-07-28):
如题?

网友A:
在这里大家当然说CY了:lol

网友B:
CY的还行吧,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C:
我好像听说过,好像就是CY吧。

网友D:
恩,CY的不错,单点,多点都有,并且很少有人能真正多点触莫,识别每个点的位置,大部分号称多点的都是很简单的,比方说两个手让图片放大,缩小,旋转什么的,也不用识别这两个手指的具体位置,只要知道相对位置就行,CY的是真正的多点

网友B:
听楼上的这么一说,铁定支持CY了

网友E:
TST 系列 是单点的,跟普通的psoc mcu一样
TMG 系列是双点的,做简单的手势识别
TMG系列是真正的多点,可以识别到每个手指的位置,
可惜大部分人只能了解这个,不能真正体验到.....等待吧

网友F:
理解能力有限

楼主(2010-08-27):
那什么时候才能体验得到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已经有好几个成功案例了,印象中LG有一款,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还有好几家触摸屏厂商已经做了模组,你可以问一下CY

网友B:
那电容屏的多点触控,有没有理论极限啊,就是最多只能实现这么多个点。

网友G(2011-10-31):
国内的汇顶、敦泰都有支持5点的啊。

网友H:
汇顶、敦泰一般般

网友I:
是啊,都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