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段程序

楼主(2010-07-28):
#include "wblib.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gpio.h"
#include "wbio.h"
#include "w90p710_reg.h"
#include "wberrcode.h"
#include "wbtypes.h"
INT main(VOID)
{
    UINT uMask, uValue;
for(;;)
{
uMask = DATA_MASK(GPIO_CFG1);
    uValue = DATAOUT_VALUE(GPIO_CFG1,GPIO_HI);
    gpioIoctl(GPIO_PORT0, SET_DATAOUT, uMask, uValue);
sysdelay(100);
uMask = DATA_MASK(GPIO_CFG1);
    uValue = DATAOUT_VALUE(GPIO_CFG1,GPIO_LO);
    gpioIoctl(GPIO_PORT0, SET_DATAOUT, uMask, uValue);
sysdelay(100);
}
}
子程序就不贴了。
这个程序能不能实现在gpio0上输出方波啊,调了一天,没什么效果。不知道是编程的思想错了还是调试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被优化掉了?优化选项设置为0试一下!

网友A:
子程序对不对?单独置1或单独清零的程序运行正确不?

网友B:
楼主还是把子程序也贴出来吧,这样更容易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