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识别中DSP的选择。

楼主(2010-07-28):
问一下,对于车牌识别中的用到的DSP,选用哪个型号的比较好,大家给推荐一下吧

网友A:
关于图像处理一般都是采用C6000系列

网友B:
C54x 吧,就可以胜任了吧!

网友A:
有一个6713B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C:
极力推荐用6747

网友D:
6747没用过,我见论文上有用6713B的。

楼主:
楼上的把论文传上来吧。

楼主:
wintech-zhangs说的6747,您是不是做过这方面的项目啊,能不能分享一下资料。

网友E(2010-11-26):
用6000系列就好  需要资料MAIL:huangj@dspchina.com

网友F:
6713是一个浮点DSP,已经很老,可以用新的6748或6747等,但图像处理基本上定点的就够用了,一般浮点的主频较低。
定点的很多,老牌的如DM642,成本低,BUG少。新的如6467,速度快,1G DSP,加上500M ARM.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了。

网友G:
对,6000系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