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中既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该怎么设计啊?

楼主(2010-07-28):
再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1。先把你的各部分电路看看诸如AD,运放,DA.....还有所需各种通信模块列出来,要求性能也列出来。
2。看看PSOC1,3,5那个品种包含全部模块,如果有哪个芯片能包括这些模块,那第一步OK,再估算一下程序量选哪个PSOC更合适。
3。接下来放置模块配置,分配相应管脚,写程序测试.........
注意有些模块必须放在PSOC合适的位置上,不是每个位置都可以放置想要的模块,例如PSOC1中只有模拟第一列可以放置FLASHTEMP模块就是特殊的,所以先放放看是个办法,哈哈。

网友B:
我听说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的。

网友B:
布局应该很重要吧,模拟电路放到一边,数字电路放到一边。

网友C:
好像电源的位置放置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吧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大,不知楼主具体想了解什么,呵呵

网友B:
肯定是刚刚接触PSOC,还不怎么了解,所以问的问题比较泛泛。

楼主:
有没有布局布线的实例,分享一下

楼主:
光谈理论还是太空洞了。

网友D: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的二楼:有没有PSOC电路原理图及PCB图?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8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