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和207上的PB中断和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各位有遇过类似的问题:软件都用STM8S的库文件,硬件也用3合上的207。PB3用做A/D转换中断,PB3的端口中断是关闭的。同时PB0,1,2用做端口中断。PF4用做A/D转换,当我在切换A/D转换从FP4到PB3时,会进入PB中断

网友(2010-09-30):
端口中断对应的是整个端口的,如所有PA口.
你在中断中再判断端口中的哪个引脚产生的中断(比如按键按下).

网友A:
端口中断对应的是整个端口的,如所有PA口.
你在中断中再判断端口中的哪个引脚产生的中断(比如按键按下).
引用 网友B:

不是整个端口的,在外部中断寄存器设置PA,B,C,D,E的中断,在Px_CR2 设置哪个引脚外总中断使能。只有这两个条件都成立是某个引脚才会使能中断。

网友A:
你选择的ADC转换模式是什么? 你这种情况应该选择单次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