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们请注意: 硅控调光器被淘汰为时不远

楼主(2010-07-28):
硅控调光器被淘汰为时不远
     硅控调光器就跟白炽灯、含铅汽油一样糟糕
  照明消耗全球近20%的电力。比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照明耗电量比重更高。白炽灯虽然便宜,但效率十分低。如果全面更换省电灯泡或固态照明,全世界可以少建上百座的发电厂,并每年减少几千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今欧盟已经计划于2009年至2016年间逐步淘汰白炽灯;美国也预计在2010年至2014年逐步禁用大部分的白炽灯。虽然日本还没通过类似立法措施,但一领导照明品牌公司,东芝,已经在2010年3月全面关闭其白炽灯生产线,结束其120年制造灯泡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正积极地建立其大规模LED照明产业。中国、印度、和日本禁用白炽灯,也是未来几年内可能会发生的事。
  两马相争:省电灯泡与LED照明
  白炽灯淘汰之后,一般家用及商用照明将是省电灯泡CFL与LED照明双雄竞争的局面。LED照明因诸多功能超越省电灯泡,因此被各方看好为二十一世纪照明首选。LED照明的优点包括:
  1、LED不含有毒物质,但其他电灯泡有一定含量的汞。
  2、不同于省电灯泡,LED不发出紫外线。
  3、LED照明效率现在和省电灯泡相近,但其效率正持续增高,而价格也越来越便宜。
  4、LED灯泡寿命比省电灯泡长了好几倍。日本松下电器宣称他们的LED灯泡有19年的寿命。
  5、LED灯泡在低温-40度C的环境里仍可正常运作,但大多数省电灯泡在低于10℃就很难启动或工作。
        许多产业分析师预测LED灯泡将在2015年全面取代省电灯泡。这观点是依据近年来LED与CCFL产品在其他市场竞争的结论。他们注意到LED背光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型电脑等应用已将CCFL背光推向淘汰的边缘,所以市场专家们很有把握预测LED背光在2012年会取代CCFL背光在LCD 电视和LCD屏幕的应用。以此看来,LED照明在5年后超越CFL照明是很合理的推测。
        潜在破坏者
        许多工程师和公司在LED照明技术的突破性成就为我们带来这次照明革命,我们该为他们鼓掌致意。然而,我们很忧心硅控调光器这潜在破坏者会侵蚀、甚至推翻LED照明革命所带来的大部分好处。
        我们知道可调光照明可以进一步提高节能效果。但是在三种主要的LED调光照明中,硅控调光器就像一隻狰狞怪物,吞食着我们努力发展可调光照明所得到的成果。
        硅控调光器的黑暗面
        硅控调光器的调光方式是截断部分提供灯泡的正弦交电流波形。如此一来,硅控调光灯泡的功率因数经常低于0.5。但注意一点,功率因数是有关于电源效率和电力品质的重要指标。完美的功率因数为1.0。只有同相位的正弦电流,并且谐波失真为零,才能达到1.0的功率因数。近年来,在许多电子电气设备的电流波形谐波失真上,EN/IEC 61000-3-2标准有相当严格的规范。过去,大多电脑电源的功率因数为0.5至0.7。而现在EN 61000-3-2及其他政府规范,如美国能源部能源之星,要求电视、电脑等电气设备的电源至少要达0.9的功率因数。

        再者,硅控调光LED灯泡必须加上一些电容缓冲电路,才能避免灯泡在调光时产生闪烁。但这样做会使原本已经很低的功率因数变得更低,往往低于0.10。同时,供电线路电流波形将变成为一连串的突波电流。电流波形谐波失真会远超过规定限度。就笔者超过三十年的电子业经验来看,没有任何其他产品会像硅控调光器一样对功率因数和电流波形造成如此严重伤害。

硅控调光器在不同调光准位的电流波形

  洩流电阻
  除此之外,硅控调光器表面上是省电节能装置,其实不然。虽然硅控调光器可以降低白炽灯的耗电量,但不代表它用于硅控调光LED灯泡上也可以省电。这是因为在调光时,LED灯泡对传统的硅控调光器是个小负载。但负载太小,会使得硅控元件开关不稳定,导致LED灯泡严重闪烁。大家都知道要修正这种闪烁问题,需在硅控调光LED灯泡中加入假负载或洩流电阻。但是通常洩流电阻在调光状态,必须消耗1W至2W才能有效克服闪烁问题。
  这种採取洩漏电阻的做法揭露了硅控调光LED灯泡的黑暗一面,即低效率和过度的待机功耗。请注意,能源之星计画在不久的将来要提升固态照明灯具发光效率至56 lm/W。很明显地,硅控调光LED灯泡是无法达到这项持续提高灯具效率的要求。此外,能源之星已规定大多数的电子设备待机功耗,包括电话、电视、和电脑等等。现今,个人电脑和电视的待机功耗已经小于1W。而能源之星的下一目标是将许多小型电器待机功耗降至0.3W以下。照明的总消耗电量远超过其他小型电器,对其待机功耗的规范将更为重要。
  另外,能源之星固态照明计画对于关机状态有零功耗的规定。在深度调光时,硅控调光灯功能应该等同于关灯状态或待机模式。但事实上,其洩流电阻浪费超过1W的电力。

  硅控调光LED灯泡无法达到能源之星的规范,不论是功率因数、灯具效率,或是关灯状态功耗。
  如上所述,硅控调光器有数个无法有效解决的根本缺陷。硅控调光器是所有电子设备裡最严重违反节能和电力品质的怪物。因此,采用硅控调光LED灯泡只会帮忙散播其恶果至全国各地电力网络。
  噩梦可能会是这样展开: 一主要城市将其所有的商业和住宅照明加装硅控调光器。在午夜时分,大多数的办公大楼、工厂、和家庭将可调光照明设定成深暗模式。没人注意到这些灯具在 120Hz频率同时形成突波电流。严重电流谐波失真造成噪音,干扰了通讯网路、电视、收音机、电脑和家用电器。有些系统故障了,无法使用。同时,电流突波也传至发电厂的涡轮发电机。发电机开始振动。发电厂必须在振动无法控制之前关掉涡轮发电机。
  硅控调光器对功率因数的损害,及破坏电源供电品质并浪费待机电力的程度,是无以伦比。
硅控调光器是上个世纪遗留的产物。即使它已经存在半个世纪之久,但其破坏功率因数这项本质上的缺陷仍旧无法解决。就像同时代的含铅汽油一样,或者是加一点汞到萤光灯裡头,硅控调光器给人一种很快克服问题的错觉。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必须为当初的无知付出沉重的代价。很不幸的,有一些公司可能是不了解,另外有一些公司则是无视于硅控调光器的缺陷,持续开发与硅控调光器匹配的LED 照明产品。
  我们呼吁各电力公司,政府监管机构,环保团体,以及科技团体能深入了解硅控调光器与硅控调光灯具的黑暗面。我们建议,硅控调光器及灯具应受到能源之星相同的规范,必须在调光模式中,在功因、效率、和待机模式功耗等方面都达到各种规范的要求。如果不能达到规范的要求†,我们希望主管机关能早日宣告硅控调光器不适用于节能照明应用上。
  替代硅控调光器的选择
  那什麼可以取代硅控调光器呢? 现在有两种主要的替代方式,一是遥控调光器,另一个是EZ dimming。
  遥控调光器是利用红外线或无线电波来传输控制讯号,类似电视或冷气的遥控器。他们主要缺点是成本太高。在天花板或灯具内安装红外线或无线接收器,其成本必定远高于一般不可调光灯具。另外必须克服的是,各品牌的遥控器必须相容。不幸的是,一牵涉到制定业界公用的标准,各品牌厂商都以自身利益为优先,各行其是,很难达成共识。
  EZ dimming是新绿科技所发明的新一代调光技术。EZ dimming保证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它整合所有调光控制功能在一颗可调光LED驱动器上。而且EZ dimming灯可以使用原本的墙壁开关,不用重新佈线,不用改造,也不需要额外的硬体设施。
  实际上,EZ dimming LED灯平常操作方式就跟不可调光灯完全一样。把墙壁开关打开就全亮,把开关关掉就全暗。
  如果夜间想调暗走廊、洗手间、办公大厅、停车场,或是深夜时调降公共建筑物,如医院、学校、火车和公车站等场所的灯光,将墙壁开关切换一次 (快速关-开墙壁开关的动作),就可以调暗灯光至60%亮度。第二次切换可至40%亮度,第三次则到20%亮度,再一次切换就会回到全亮状态。
  要直接从任一调光准位跳至全亮,你只要在墙壁开关的关闭状态停留超过1.5秒之后再打开,灯就会全亮。若要直接从任一电力准位跳至全暗,只要将墙壁开关切到关闭状态。

EZ调光灯泡在不同调光准位的电路波形

EZ调光灯泡的操作方式

        零成本调光方案
        其实绝大部分场合,我们只需要对一般照明增加一种简单的调光功能。也就是说办公室、商店、和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平常只是全开或全关;只有在夜间、下班、 或歇业时,可以将部分场所的灯光调降。EZ dimming 的四段调光,已经可以满足这种基本调光的需求。情境灯光,台灯,及其他需要无段式调光的场所,就请厂商各自发展遥控或其他调光方案,但是必须通过功因 、效率、和待机功耗等规范。
        新绿科技EZ dimming LED照明驱动器,GM6182,在四段调光中皆有超过0.90的高功因,超过80%的高效率。另外,GM6182不使用洩流电阻或电解电容,也不用重新佈线,不用遥控器,也不需要额外的硬体设施。几乎是以零实施成本,做到了优良的调光功能。
        GM6182亦可相容于红外线和无线遥控调光设计。
本文打印自光电新闻网,网址为:http://lights.ofweek.com/2010-07/ART-220001-8300-28425627.html

网友A:
晶闸管调光,早就该淘汰,对电网干扰太厉害。

网友B:
1、LED不含有毒物质,但其他电灯泡有一定含量的汞。

   LED需要大量的荧光粉,荧光粉无毒?

2、不同于省电灯泡,LED不发出紫外线。

   白光LED大部份是紫光芯片,发光光谱370-410nm,紫光及紫外光激发荧光粉发出白光而已,能保证无泄漏?

非常反感业界不切实际的宣传

网友B:
本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终端电网返古归真,直流电网走进千家万户。主贴问题不复存在。
直流化是电力电子的宿命,届时,谐波、PFC统统见鬼去,光伏风电并网成本大幅度下降,终端电能变换器效率、功率密度大增。

网友C:
原来直流电这么好。。。。
为什么现在是交流电呢?

网友A:
5楼:
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这些技术。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搜“电流大战”,交流电对推动人类工业化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最终还是要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A:
3楼:
荧光粉好像是无毒的。

4楼:
仍然是个经济问题。
工业电网频率现在是50/60Hz,如果改成400Hz,变压器等体积重量可以减小很多,但所有交流电动机和变压器等等都要换新的,谁出这笔钱?
终端用户改成直流,技术上可行,经济上不可行。电冰箱、洗衣机、等等用电器具都要换新的,用户同意吗?
国产东风内燃机车原设计没有空调,某些铁路局准备在老机车上面为司机装空调。内燃机车上供电是交流发电机发出交流电再整流成直流供蓄电池,那么空调是用交流电还是用直流电?最后的结果,是加了个逆变器将直流变成220V交流供空调,因为220V空调很便宜,要是空调改用直流电机,成本反而比加逆变器还贵。

网友D:
如今的节能灯,没几个寿命长的,   山寨货。

网友A:
在线式UPS,是将工频交流变成直流给蓄电池充电,再逆变成220V交流供用电器。
其实要供电给PC机,不必这么麻烦,将200V左右的电池串联个二极管再并联在PC机电源滤波电容上即可实现不间断供电,不必再逆变。可是,用户不同意。

网友B:
没有说发电机变压器要改啊
现在的超高压直流输变电已经成熟,至少输电这一块直流化是没问题的。
功率器件水平发展到某一程度,终端也将直流化了
不能只盯着现在老百姓的旧冰箱旧电器啊,这些东西在一、二十年就需换代。
大家都在喊节能,某一天各国首脑开个会,禁止生产定频压缩机产品,禁止生产绕组抽头调速式电扇及电机,禁止....就像禁止佛利昂和白炽灯一样,终端电器一但经过一定时期的换代变成交直流两用,如现在由开关电源供电的电器(LED照明, 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电视机、电脑、电磁炉、变频空调、变频冰箱、变频变速洗衣机等...),那么只需要功率器件慢足500-1000KW的AC10KV-->DC110-220V的直流变换器,而且效率达到98.5%, 价格比工频电力终端变压器还便宜,那么就会催生直流终端的形成,甚至不到实用水平,即价格比工频还高,也会由ZF扶持搞一些示范点,在新小区实行,就像今天的光伏发电,LED路灯

网友B:
客车上的空调,大部份是直流空调,由一台专用直流发电机供电,机车上的不知道

网友B:
人们现已成熟应用的技术:
1,送电端运用12脉,24脉整流获得+/-800KV的超高压直流电,受电端用变流器将超高压直流变换为三相110KV级交流;
2,海上风电柔性直流送电,受电端将22KV直流逆变成10.5KV并入电网;

楼主:
哈哈,讨论很热烈,这才象二姨家,请继续

回5L:
交流电能用变压器升压到几万伏,适宜远距离传输,到用户端降压也较方便
而几万伏直流要降下来就麻烦了,电压低了传输损耗大

网友B:
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直流输电项目投产

中国日报网消息:6月18日,世界上第一个±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云广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竣工投产。这是迄今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直流输电项目。

工程西起云南省楚雄州,途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东至广东省广州市,输电距离1373公里,额定电压±800千伏,额定容量500万千瓦,由楚雄换流站、穗东换流站、直流线路、两侧接地极和接地极线路五大部分组成。

南方电网公司表示,建设特高压输电工程是南方电网进一步推进西电东送战略实施的必然选择。“十一五”后,我国西南地区可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水电资源主要集中在云南北部和西部,距离东部电力负荷中心区域的距离达1300-1800公里,利用传统的超高压输电技术将面临着建设用地紧张和线路损耗过大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因此迫切需要采用更高电压等级的输电技术。

云广特高压直流工程作为极具开创性、挑战性的世界级工程,突破了诸多技术问题,不少属于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技术。南方电网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大力推进自主创新,研发了一整套设计软件工具,并依托自有的世界上计算能力最强的实时仿真系统,自主完成了系统研究和成套设计这项核心任务。开展了过电压和绝缘配合、电磁环境、电网安全稳定控制等研究,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自主完成了系统功能试验和动态性能试验,工程调试也全部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还建成了特高压工程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开展了高海拔地区设备绝缘特性等方面的验证,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技术措施,使线路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冰雪灾害。

该工程的竣工投产,大大增强了云南水电输送广东的能力,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60万吨,将有力促进粤、滇两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同时,也为今后实施更远距离、更大容量、更高效率的电力输送奠定了基础,对加快我国西南地区乃至大湄公河次区域水电资源的开发利具有重要意义。

网友E:
发展的趋势竟然被老T叔这种老人都发现了。

网友F:
家用电最终是直流电应该会成事实。
现代半导体技术,直流电的变压不是问题了。

网友G:
直流的麻烦在于变压,输电一定要用高压才能保证效率,直流电流稳定,没有谐波成份,高压直流的输电损耗小于高压交流,直流入户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在开关电源成为主流技术的时代,直流入户的效率、安全性等都比交流高,但高压骨干输电网到直流入户之间的中压线路和送配电全采用直流成本还过高,这是直流入户的主要障碍,但这一障碍是可以克服的,一切只是时间问题,人们的观念确实应该改改。

网友B:
猛图--世界第一次+/-800kV云广直流输变电工程,从楚雄站到穗东站,让大家开开眼界。

网友B:
变流器阀厅(相当于电磁暗波室)

网友B:
从这些图片的名称可以推断,高压输变电,只是在输电线路的两端进行,主变压器应该还是交流工频:

推测:发电机15-20KV-->低端变-->高端变-->高压12/24脉整流-->+/-800KV

看来高压电力大容量变压器的变比不能过高,好在这种电力变压器的效率可达到99.5%

进一步推测:低端变是在发电机端,中压送电到高压整流端的高端变,主要是降低中间过程的输电损耗。

网友F:
10kV->220kV->800kV

网友A:
说了半天,还是经济问题。
在电力电子器件及设备成本没有降下来之前,用户端使用直流就不可能实现。

网友H:
支持!!!!!这个必须顶!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有说没降来下的今天啊,如果我的晚年像张老您这么健康,那么我的有生之年,还有30年+

网友I:
让我想起液晶屏幕代替crt.
一年耗电就能换一台液晶屏

网友B:
让我想起液晶屏幕代替crt.
一年耗电就能换一台液晶屏
引用 网友I:

又是给“专家”忽悠的吧
俺的21寸CRT电视,实测耗电45W,修理工说回收50元,俺没卖;
如果换成19寸液晶,画面一样大,液晶耗电40W,省电5w,每天用10小时,省电费3分5, 1年省电12.6元。
19寸的液晶得卖1500吧,1450每年有20多块利息。

因此,买高端消费品不要想着是买来节省,好比买车,计较油耗的人多是低端车,中高端的车主,不怕烧油。

网友G:
小屏幕尺寸的LCD显示器确实比同尺寸的CRT显示器省电,但到了电视机的尺寸就倒过来了,LCD的背光效率太低,透光性也不够,这是其原因,LED背光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还不够,目前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网友B:
OLED倒是省电,就是寿命短,又是经济问题,哈

网友J:
大蚂蚁电源试验室里的家当真多!开眼了!

网友K:
1、LED不含有毒物质,但其他电灯泡有一定含量的汞。

   LED需要大量的荧光粉,荧光粉无毒?

2、不同于省电灯泡,LED不发出紫外线。

   白光LED大部份是紫光芯片,发光光谱370-410nm,紫光及紫外光激发荧光粉发出 ...
引用 网友B:

RET: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白光LED,现在一般是蓝光芯片,加黄色荧光粉激发,然后成白光,你说的那个310--420nm实际上频谱段的能量是很少的。应该不存在你说的紫外线问题。

网友L:
弱弱问一下,关于直流输电,我想知道直流换流什么原理?是开关电源的原理吗?那这么高的电压,也没有这么厉害的开关管吧?

网友F:
开关管也就几kV的耐压。800kV,还要n倍的余量。嗯,这样要好多个串在一起呢。这一串,够长的,触发只能用光纤了。

网友B:
葛洲坝——上海高压直流输电项目,换流站内采用的整流阀组件,每个组件由2800个高压可控硅组成

网友A:
40楼:
最早的高压整流,是利用电弧放电实现的,根本不用任何电子器件,当然那个时代也没有任何电子器件。

网友M:
近日,安装了由公司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6英寸7200V晶闸管的世界首个±800kV/4750A特高压直流换流阀顺利通过关键的型式试验——阀绝缘冲击试验(包括操作冲击试验和雷电冲击试验二个试验)。创造了同类产品通流能力和电压等级世界之最。试验结果符合国家技术规范要求,并通过世界权威电力试验认证机构的认证。
    与交流输电技术相比,直流输电具有线损小、线路造价低、调节快速、系统稳定性强、输送电能力大等优势。研究结果表明:采用±800kV直流输电技术有利于加大输电规模,节约大量的输电走廊资源,更加经济、更加合理;同时可以有效解决负荷中心电网短路电流超标问题,提高电网的安全稳定水平。根据《国家电网十一五电网规划及2020年展望》,未来十年,国家计划投入数百亿元,在全国建成20多个超高压或特高压大型直流输电工程,来满足“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和全国联网”战略需求。
    采用直流方式输送电能,首先要解决交直流转换的问题。需要在送电端和受电端分别建设两个换流站,安装换流变压器和换流阀等主要换流设备。送电端换流站把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通过直流输电线路送往受电端换流站,在受电端换流站再把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供给用电负荷。
    直流输电技术是世界公认的解决长距离、大容量输电和电网互联问题的最有效技术手段,其核心装备直流换流阀的研发制造,是目前复杂程度最高的电力装备技术之一,而换流阀被称作直流输电系统的“心脏”,晶闸管又是换流阀的核心部件,被誉为换流阀“机芯”。 此前,世界上仅有瑞士ABB、德国西门子拥有该技术。
    近年来,公司依托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及国家电网公司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重大科研项目,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合作,投入数亿元,成功开发出世界上直径最大、功率最高的6英寸晶闸管,为我国系统攻克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国家专利4项。并在国内首次完成了配套完成了6英寸高压晶闸管的试制能力及产业化基地建设、测试能力及可靠性试验手段建设,满足了特高压(±800KV)直流输电用6英寸晶闸管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要求。
    目前,公司为中国电科院提供了80只6英寸7200V晶闸管,成功交付灵宝背靠背联网直流输电项目使用的6英寸换流阀晶闸管400只。此次试验的成功,充分展示了公司在高压晶闸管等功率半导体器件领域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领先能力。

网友L: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以及大家,明白一些了。
不过这么高电压,听着就头皮发麻。。

网友N:
硅控调光器被淘汰为时还远呢-------天朝喜欢便宜货。

网友L:
咋大家都喜欢说天朝?
带讽刺意思?国家/Z F有这么值得讽刺?至少他们代表着咱的脸啊。
还是代理整个老百姓?老百姓没错啊,第一、谁都喜欢买便宜的对吧,第二、喜欢做些这样的东西大多是那些老板吧。

网友O:
硅控和遥控的作用完全不同,怎么能拿来比较。
硅控是功率控制,应该和其它的功率控制方式作比较。
遥控仅仅是信号控制,最终还是需要进行功率控制。

网友:
直流输电的难点在变压上,现在技术不成问题,问题是直流变压的成本太高,可靠性不高。
交流变压器多简单呀,成本才多少?出故障的几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