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车慢刹车会抖动,如何解决?欢迎做过的朋友给出建议

楼主(2010-07-28):
仿照SEGWAY做的两轮自平衡小车,传感器用了一个陀螺仪和一个加速度传感器,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现在小车能够实现自平衡、加速、减速、转弯等功能。但是刹车的效果不是很好,急刹车的时候还能够平稳停下,但是慢刹车的时候会抖动,偶尔会抖动很厉害。
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抖动?有什么方法来解决呢?

网友A:
刹得过慢了。

楼主:
谢谢andyany的回答!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做才能让这种抖动消除?达到不管是急刹车还是慢慢刹车都平稳停下,不抖动。或者是抖动很小,至少让骑车的人感觉不明显。

网友B:
哈哈, 帖子发到这里来了.
要柔和和平稳的减速算法啦,
简单的是恒减速率, 更复杂的呢, S 曲线减速算法.
减速率取多少, 看你的要求了

楼主:
感谢airwill的回答!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呢?恒减速率、S曲线减速算法都是怎么实现的?或者提供一点相关的资料也可以!

网友B:
先说说你的电机驱动器的情况, 怎么给控制信号给它

楼主:
把陀螺仪和加速度信号融合后,进行PID计算,得到一个控制量,送给电机进行PWM调制。我们使用的增量式PID。

网友B:
送给电机信号, 是脉冲吗? 我记得工控板块里有人讲述过 S 曲线的加减速, 好象是讲述步进电机控制的.

楼主:
谢谢airwill的回答!
我们使用的是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电机的PWM由PID计算出来。你说的S曲线加减速在无刷电机上能用吗?

网友C:
恒减速率、S曲线减速算法在无刷电机上同样适用。

楼主:
谢谢xuyiyi的回答!
刚才查了一下恒减速率、S曲线减速算法的资料,感觉介绍的很少。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资料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D:
楼主牛B啊。。。。传说中的ABS都被你实现了!

楼主:
谢谢xuyiyi的资料!
我好好看看你的资料,试验一下这种方法能不能用。

网友C:
这玩意儿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可以说是简单的控制问题。”
有机会LZ可多请教一下 highgear大师,highgear大师在控制理论方法很精通。

楼主:
我想是不是得从电机为什么会抖动入手,先分析刹车时电机产生抖动的原因?

网友C:
这个问题还用分析?
一看便知--------自激,或用白话解释为,补偿过度,来回折腾。;P

网友E(2011-01-25):
请教LZ,您的BLDC电机是什么型号/什么地方购买的? 我找不到合适的无刷电机.

网友F:
都是些牛人、、

网友G:
18# xuyiyi  崇拜

网友H:
慢刹车是否进入pid环的,你的起伏可能是环造成的

网友H:
还有就是注意陀螺仪产生变量是否均匀 可能在慢刹车过程中存在抖动

网友I(2013-07-03):
学习学习,哪里都有算法啊……

网友J:
都是一些牛人啊

网友(2015-03-04):
楼主好我也在搞无刷平衡车想和你交流qq348271838

网友:
你好哥们我也在调这个无刷的平衡车角度环加速度环现在问题是调的很好软可以平衡,而且慢慢的晃动陀螺仪向前加速和向后加速都没有问题但是要是调硬了电机在换方向的时候会有咯噔咯噔的冲撞问题,本人刚刚入手搞这个无刷电机楼主要是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加我的qq348271838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