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DAC做电源

楼主(2010-07-28):
DAC出来的电压很准确,可是我怎么才能利用它做个可编程的电源用啊?各位高手,谁做过,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以DAC出来的很准确的电压,作为(开关或线性)电源的基准电压。

网友B:
DA出来电压之后,必需加个扩流电路,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加扩流比如跟随器等比较简单,但却是开环的,负载较重或变化率较大时精度就不足了,而如2楼所言作为稳压电源的基准更好,可以实现闭环控制同时可实现更宽广的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D:
四楼说的很正点,我曾经这样做过,如果负载在20mA一下,也可以做为电源带负载,因为一般的运放都有这个输出电流的能力,当然做为基准参考电压是最恰当的。
楼主选用到运放的话不妨看看圣邦的(www.sg-micro.com),运放国内是NO.1、可与国际大品牌比肩的,如果需要样片可以站内短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