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怎么用作电源

楼主(2010-07-28):
DAC出来的电压很准确,可是我怎么才能利用它做个可编程的电源用啊?各位高手,谁做过,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没听大明白你的意思!
使用DAC出来的电源做个控制器吗?还是 用它来给控制器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DAC做个电源用,这样,这个电源就是可控制的,怎么设计?

网友B:
简单点,DAC输出接个直流功放电路……

网友C:
DAC输出接半个直流功放电路就够了,不必用一整个直流功放。
电源一般很少要求可以电压双向输出,要求电压双向输出才需要用一整个功放。

网友D:
看给多大的负载供电,供电的电压范围是多么宽,电流是多大。
如果只是驱动一些小电流,用运放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负载大概是20欧姆,电压输出范围0-5V

网友E:
DAC,输出的电压用来做基准电压是可以的

网友C:
7楼:
输出电流才250mA,普通运放加支三极管扩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