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模拟比较器的电器参数在哪里?

楼主(2010-07-28):
怎么在数据手册里面没有模拟比较器的失调电压等等参数?

网友A:
俺没仔细看过,但是按现代晶体管工艺水平,一般比较器的差分输入端,都可以做到数十毫伏以内。至于输出端,已经是0和1。设计时,大可以用最差情况的50mv做估算。

网友B:
看资料不仔细,这是MEGA16手册上的。

楼主:
多谢楼上,我的M8中文手册上没有,可能是该更新了
40mv太大了点,看来还是要外置LM339

网友C:
2486N–AVR–07/04

258 页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