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结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PN结的问题。
模电书上说:
(1)PN结的形成是由于扩散运动,P区的空穴向N区扩散,N区的自由电子向P区扩散。扩散到P区的自由电子与空穴复合,扩散到N区的空穴与电子复合。因此在交界面处,P区出现负离子区,N区出现正离子区,称为空间电荷区,随着扩散运动的进行,空间电荷区加宽。
(2)但是书上又说,PN结加正向电压时,使扩散运动加剧,空间电荷区变窄。

都是扩散运动,一个加宽一个变窄,这不是有点矛盾吗?

网友A:
在不加外电场的情况下,多数载流子的扩散和少数载流子的漂移是平衡的。加正向电压后,在外电场作用下,P区和N区的多数载流子都向PN结处移动,相当于加剧了扩散运动,N区电子进入PN结时会中和正离子,P区空穴进入PN结时会中和负离子,所以P区和N区的空间电荷量都减少了,也就是耗尽区变窄了。

网友B:
(1)……随着扩散运动的进行,空间电荷区加宽。
(2)……使扩散运动加剧,空间电荷区变窄。
好比一个弹簧振子,离开平衡位置(耗尽层刚开始形成)时,质点速度(扩散运动)最大;然后随着离开平衡位置振幅增大(耗尽区变宽),速度(扩散运动)减小,直至振幅(耗尽区)到达最大,质点速度(扩散运动)为零。当质点由振幅最大处向平衡位置运动时,速度增大(扩散运动加剧),却导致振幅越来越小(耗尽区变窄)

楼主:
在不加外电场的情况下,多数载流子的扩散和少数载流子的漂移是平衡的。加正向电压后,在外电场作用下,P区和N区的多数载流子都向PN结处移动,相当于加剧了扩散运动,N区电子进入PN结时会中和正离子,P区空穴进入PN结 ...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P区空穴此时不会进入N区中和更多的电子呢?N区电子此时不会进去P区中和更多的空穴,使得耗尽层更宽呢?

网友A:
那为什么P区空穴此时不会进入N区中和更多的电子呢?N区电子此时不会进去P区中和更多的空穴,使得耗尽层更宽呢?
引用 楼主:

不能这么看,P区空穴在进入N区之前会先进入PN结,中和PN结中P区内的负电荷,同理N区中的电子也是一样。这样一来PN结中的P区和N区的电荷量都减少了,平衡被破坏,利于扩散而不利于漂移,扩散运动大于漂移运动,在PN结处会形成正向电流,在外加正电场的作用下,扩散运动持续进行,也就形成了持续的正向电流。

楼主:
:)谢谢,有点明白了

网友C(2011-07-07):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外加电压源可以提供大量的电子,促使多子的漂移。所以这个时候多子的漂移作用占主导。虽然耗尽层P区的空穴有可能漂移到N区中和正离子,但是这部分的作用毕竟比较小。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D:
8# sunflower44 多子的运动叫扩散,少子的运动叫漂移吧

网友E:
模电书上说:
(1)PN结的形成是由于扩散运动,P区的空穴向N区扩散,N区的自由电子向P区扩散。扩散到P区的自由电子与空穴复合,扩散到N区的空穴与电子复合。因此在交界面处,P区出现负离子区,N区出现 ...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楼主有一些概念混淆。
只要明确一点,,多子的运动叫扩散运动。

有外加电场时候,扩散运动加剧很好理解,因为外加电场的方向和扩散运动中多子对应的电流方向一致。
但是空间电场变窄是因为外加电场促进了扩散运动,,而内部空间电场是阻碍扩散运动的,所以内部空间电场要变窄。

网友C:
9# 不锈钢铁 额。。。貌似是这样的。。。不过我理解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