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电压和负电压接在一起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0-07-28):
发现很多电路是一边接正电压另一边接负电压,然后通过电阻又连在了一起,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接?中间点的电压又怎么算呢?
例如附件电路,Vout的电压是多少?
请大虾们不吝指教!

网友A:
基尔霍夫定理可以算滴

网友B:
用戴维南定理更方便
上面的等效为 +1.65V 1K 内阻电压源,下面的等效为……,再分压……

网友B:
当然KVL、KCL列方程组是基本功,更有普适性

网友C:
(1.65mA-2mA)×500欧=-0.175V

网友C:
上面的算法不对。
用叠加定理
Vout=(3.3V-6V)/4=-0.675V

网友D:
这回对了 :lol

网友E:
不必算了
multisim 10

网友F:
应该是-1.35V吧

网友G:
用叠加定理。7楼的是正确答案

楼主:
用基尔霍夫的节点电流方程:(-6-Vout)/1=(Vout-3.3)/1,Vout=-1.35V,用叠加定理好像电阻不等于4吧?

楼主:
对7楼的叠加定理有疑问啊?
我的是这样的Vout=-6*R69/(R69+R70)+3.3*R72/(R71+R72)  =-1.35V

用基尔霍夫的节点电流方程(-6-Vout)/1=(Vout-3.3)/1,Vout=-1.35V

请大虾指正!

网友H:
7楼是对的!
把Vout的上面部分和下面部分分别等效电压源分别为1.65V 1k的内阻,和-3V
1k的内阻,内阻相等所以Vout=(1.65-3)/2=-0.675V

楼主:
那我上面两种方法错误出在哪里呢?请指正.

网友I:
用叠加定理-1.5v+0.825V=0.675v

网友J:
我觉得是要得到一个固定电压

网友K:
也不知道这个算什么问题……

网友L:
利用叠加原理
1,当-6v为0时,R69,R70等效为1k接地,此时可以计算节点电压为3.3/(R71+R72//1k)*(R72//1k)=0.825v
2,当3.3v为0时,R71,R72等效为1k接地,此时可以计算节点电压为-6/(R70+R69//1k)*(R69//1k)=-1.5v
叠加后的节点电压为-1.5+0.825=-0.675v

网友M:
TO 14L

节点运算:(3.3-Vout)/R71 = Vout/(R72//R69)+(Vout-(-6))/R70

               Vout= -0.675V

网友N:
21L用什么仿真软件?
应用叠加定理(3.3V-6V)(2/3)/(2+2/3)=-0.625V

网友O:
受教了,大一时easy得很的东西,都快还给老师了。

网友P:
总之就是叠加

网友P:
回复 网友L:

可以简单一点。
因为两侧电路是对称的,所以,只需将两电压做一个加减,然后直接按分压比求出结果。

网友P:
具体解法如下

∵分压系数=R69//R71//R72/(R70+R69//R71//R72)=1/4

∴Vout=(-6.0+3.3)×1/4=-2.7×1/4=-0.675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