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F8591A/D转换问题

楼主(2010-07-28):
小弟最近在学习52单片机,以前遇到过单片机控制dac0832、adc0809的情况,但是板子上给的是PCF8591A/D、D/A转换芯片,是飞利浦公司的I2C总线类型芯片,芯片资料中关于在A/D转换过程时序图中,首先得写器件地址+read=1,然后就是数据了,想了很久,不知道为什么不用写控制字?不写控制字我怎么知道A/D转换过程中的模拟信号时来自哪个通道呢?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控制字包含在器件地址里面....

楼主:
好像不对呢,资料里面是把写器件地址和写控制字是分开的,dac时序图中首先是写1001 A2 A1 A0 0,然后才是控制字,接着就是数字信号了;但是adc时序图中首先写1001 A2 A1 A0 1,接着就直接读数据。我想了下,是不是应该像对待24c02芯片一样,在adc转换中,先写器件地址+r/w'=0,然后是控制字,再接着是I2C总线重新来一个start,再写器件地址+r/w'=1,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
应该是先发器件地址,再发控制字(含通道号和转换方式等)来的。
之后就可以读结果了。

楼主:
恩,A/D是这样的,但是D/A这样写完后Aout却不知道读不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