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LM7805

楼主(2010-07-28):
永别了,LM7805。
我实在是惹不起你,外接12VDC,经过整流桥后10.5V左右,负载5V 100-150mA,加了散热片,还是高烧不退。
如果接9VDC,交流电波动的时候LM7805稳定5V又困难。

芯片是L7805CV号称是ST的。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退化了,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用LM7805,电流很多时候1A左右,那个时候加散热片(其实是找做铝合金门窗的老板送的)就好了。难道是现在假货太多??

网友A:
你可计算一下7805上小号的功率,而不单是电流的大小。电压差乘电流即可。

网友B:
既然是外接DC电源,又跟交流电波动有何关系呢?

楼主:
外接DC不一定是稳压的。如果是稳压的,不如直接接5V稳压的。

网友C:
用78M05就可以了

网友D:
负载5V 100-150mA
问题就是出在你的负载电流小,
由12V转换,输出的功率小,那么总的转换功率是固定的,剩下的没有使用得到的功率几乎全部转换为热能了。所以很烫

网友B:
问题就是出在你的负载电流小?

网友B:
2楼已给出了功耗的计算公式

网友D:
一样的意思
所以原先他的1A输出,没啥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晕。。。当然是负载越重,7805越烫了

你居然反过来?

网友F:
盘尼西林害人啊

网友G:
7805的发热功率要先算好以后再选择封装形式和散热片,78XX系列稳压器的结构是很经典的,但是使用时必须要按手册要求把各个原件的参数都算好。

如果楼主不记成本不考虑纹波等因素,完全可以用DC-DC,但是如果你还想用LDO那么估计你和7805永别以后,就算你挥刀自宫也不会找到比7805更好的东西了。有想法可以自己用三极管自己做一个并联反馈的三端稳压电路,就知道78XX系列稳压器构架的经典了。

即使再简单的外围电路也可能出问题,虽然上面卖假药的盘尼西林说错了,可是最小负载电流是稳压的前提确实是必须考虑的,再比如输出端储能的电解滤波电容的大小等,去年一个新来的同事在一个电路的7805的输出端想当然的接了一个很大的电解电容以为可以更好的滤波,后来发现7805经常坏,自己还不理解的说这是什么质量的器件啊……无知所以无畏吗?!

网友H:
回来吧,LM7805

网友I:
12vdc   整流桥

网友J:
如果你这么容易就想和LM7805说再见,估计你马上和电路设计说再见了。
只要7805静态电流不大,带负载时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差不多,无论什么7805都是一样热的,
发热温升只和散热条件、功耗有关。
和以前和现在没有关系,和ST和NS没有关系。

正确!

网友K:
散热片有问题吧。面积,接触,空气流动。。。。。
2楼的消耗 打成了 小号。。。。

网友L:
回复 楼主:
可以在7805前串阻值小,功率大一点的电阻,让它承担点发热的功能:lol

网友M:
上LM2576吧;P

网友N:
怀疑买到假的了。7805这种经典的老片子,那么多人用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假的产品,可能稳定性差些,电压调整率和电流调整率都不达标。但是发热严重与是不是假货无关。发出的热量只取决于压差乘以电流,与真货假货无关,除非7805静态电流大得出奇(好像不会这样)。

网友O:
稳压5V。最好的还是7805这种经典的老片子

网友P:
我现在也用LM2576 -5.0v 比较贵

网友Q:
明白,糊涂,再明白。。。。不知道俺是不是看懂了

网友R:
lm,看到这个标志我就知道假片子横行啊.

网友S:
回复 网友G:
大哥,我用7805的时候,输出也是想当然的用大电容。
大哥,能解释下用大电容的不好的原因吗?不胜感激。

网友T:
是不是掉电时候输出端电压大于输入端啊?

网友U:
楼主爱用不用,不用更好,

网友V:
负载5V 100-150mA
问题就是出在你的负载电流小,
由12V转换,输出的功率小,那么总的转换功率是固定的,剩下的没有使用得到的功率几乎全部转换为热能了。所以很烫 ...
引用 网友D:

学医的也来弄电子,呵呵

网友W:
找找自己的问题
起这么个标题名怪吓人的

网友X:
回复 网友D:
晕。。。当然是负载越重,7805越烫了

你居然反过来?
引用 网友E:

ret:hehe,顶个!!!

网友D:
诚然,说错了,让大家见笑了
汗颜呐~~~几百年没来逛论坛了,今日偶入,一时脑袋发热,想都没想就回复了
适当的降低输入电压,或者在7805前加降压电阻吧,让它发发热,这是减少热量的好办法
再者,换不同封装的7805,LP封装的热阻是156℃/W,PK封装的是52℃/W,也就是7805的功耗为1W时,温升52℃,比LP封装的好多了
此外...市面上的7805,12假货很多
由于我之前的错误,再次向你们道歉~~~本人不卖假药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大哥,我用7805的时候,输出也是想当然的用大电容。
大哥,能解释下用大电容的不好的原因吗?不胜感激。
引用 网友S:

上电瞬间由于滤波电容的存在会在输出端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滤波电容很大的话7805的输出端是顶不住的,这就好比你把7805的输出接地,如果接“极短”的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这个时间慢慢延长,总会让7805的输出结构崩溃的。

所以,78xx系列稳压器输出端的滤波电容,不应该本着“越大越好”的想法使用。前级电路允许且不计成本的话输入端可以越大越好,但输出端最好不要超过 100uF,根据电路的峰值电流,加一定余量估算一下即可。

网友S:
回复 网友G:
谢谢大哥!

网友Y:
如果输入和输出电流相差不大的话,那就不是7805的问题,你就算能找ST给你定做,只要是线性降压,换啥芯片都一样啊!

网友Z:
:lol个人感觉是环境不一样,在冬天的时候散热器可以用小的,但在热天的时候就不一定行了,环境温度本来就高,而7805本身的产热量是固定的,环境温度高时体温当然会比较环境温度低的要高了。

网友AA:
市面上假货太多,而且不容易识别,唉!奸商害人啊!:L

楼主:
3Q 38楼的推荐,还真不错的芯片。

网友AB:
设计不当,不能怨稳压快。

网友AC:
用MPS DC/DC MP1482 效率输出电压可调 电流2A 效率最高可达93%,而且不需要加散热片!

网友AD:
我用7805给41/2DMM供电,输入约为14V,电流80左右mA,也是ST的片子,用得很正常。查查原因吧。

网友AE:
呵呵,从未听说7805的输出端只能接到100UF。。。

网友AF:
7805经常用的。好像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差吧。

网友AG:
LM7805我们现在在测试中用的电路板也有用到啊,发热是很厉害的,但是性能还是比较稳定的
可以试一下其他的稳压器件,也可能不是器件的原因

网友AH(2011-06-14):
如果是要工作在高压差的地方,比如输入电压比较高(比如12V),输出电压比较低(比如5V),一般都会用开关型DC/DC的,否则当输出电流一大的,稳压器消耗掉大部分的功率做无用功——发热。如果使用开关型DC/DC,效率一般都可以达到90%,稳压器消耗的功率就小很多啦。
现在貌似有厂家生产开关型三端稳压器模块,比如TEN-POWER的LM7805-1A和morsun的K78xx系列,可以直接替换LM78xx系列,虽然纹波大一点点(不过好像也就只有50mV左右而已:P ),贵一点点,但胜在发热很小,无需散热片啊,很适合数字系统使用,特别是那些有大的FPGA的电路,工作电流那不是一般的小啊。用在模拟电路,那就自己掂量了:lol 。

网友AI:
技术贴啊,顶一个。

网友AJ:
呵呵,从未听说7805的输出端只能接到100UF。。。
引用 网友AE:

同感

网友AK:
你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稳压器

网友AL(2012-07-17):
回复 网友G:
输出电容很大,怎么反而还会让7805坏啊

网友AM:
楼主说“外接12VDC,经过整流桥后10.5V左右,负载。。。”

疑问:
1、外接12VDC为还要整流?是不是直流输入后面接了个全桥?全桥后面加的滤波电容多大的?

2、如果是笔误把输入12VAC误写作DC,那么整流后应该得到更高的电压而不应该下降,

奇了怪了

网友AM:
呵呵,从未听说7805的输出端只能接到100UF。。。
引用 网友AE:

我常常接470-1000uf,没问题:lol

网友AN:
楼主可以用AS7805D就可以了,100多mA真的不应该发很大的热量,找BM申请样品

网友AO(2013-03-06):
10.5-5=5.5v,5.5x0.15=0.825W,7805本身功耗为0,.825W,估计你的设计有点问题,散热器功率不够,或者电流大小估计错误。

网友AP:
现在的三端稳压器,像罗姆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有80的效率了,TI这方面的产品,近几年在功耗方面也做了不少提升。效率上去了,基本没有像你那样说的那么烫了。

顺便推荐一下我们金升阳的产品,千万别删帖。

金升阳首推的K78系列产品正好符合楼主的需求。金升阳K78系列目前产品线包括,0.5A输出-2A输出电流,输入范围有4.75-32VDC\4.75-18VDC\9-72VDC,输出电压包括1.5VDC\1.8VDC\2.5VDC\3.3VDC\6.5VDC\5VDC\12VDC\15VDC\24VDC,封装可以兼容三端稳压器,还提供SMD表贴封装,产品齐全。近期更推出经济型K78L系列,成本直逼传统稳压器,效率更高,不用外加散热片。

K78 系列目前已发展到第2代,最新一代推出的K78-500R2系列,具备比上一代产品更优秀的特性。无论从功能性和可靠性等都有所改善,特别是在纹波以及EMI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K78XX-500R2 完美地解决了负输出应用的问题。当作为负输出模块时,K78XX-500R2 依然具备较高的效率以及较低的纹波,这点是传统的LM7809线性稳压器所无法比拟的。

R2 同时意味着更低的功耗,更优的EMC性能。在11.6*8.5*10.4 mm 体积下, 其能够很好地满足EN55022 CLASS A 对电源的要求。即便在4.75-32VDC 极宽的输入下,效率依然能够轻松达到96%以上。归功于其超高的效率,使得产品在全温度范围(-40-85℃)内无需散热片使用。

重要的是,K78xx-500R2 产品无需外加任何电路或者器件,即可实现短路保护以及过载和过温保护等功能。让你的一切设计变得简单化,低成本化。

热忱的欢迎您随时致电垂询,Mornsun将为您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更多技术参数可登陆我司网站:http://www.mornsun.cn  查询相关技术手册。

网友AQ:
现在市面上标ST的三端稳压绝大部分是假的,正宗进口产品是不会有这些问题的,只是现在很难买到正品,我以前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假的产品,可能稳定性差些,电压调整率和电流调整率都不达标。但是发热严重与是不是假货无关。发出的热量只取决于稳压块的压差乘以工作电流,与真货假货无关。 温度高,只能用更大的散热片解决问题,或者更改设计,让压差减小。

网友AR:
引用 网友D:
负载5V 100-150mA
问题就是出在你的负载电流小,
由12V转换,输出的功率小,那么总的转换功率是固定的,剩 ...

这是什么理论,能量守恒定律吗?;P

网友AS:
引用 楼主:
3Q 38楼的推荐,还真不错的芯片。

什么意思?你不是38#?

网友AT:
输入电压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