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一天天学用STM8

楼主(2010-07-28):
第一天,搞定了IAR + STLINK的download an debug

很郁闷的是买到手的STM三合一开发板上的STLINK居然不能连机,为此走了很多弯路。
折腾半天,直到IAR和STVP都不能连机STLINK时才怀疑这板上的STLINK有问题。
最后好在用STLINK upgrade升级后,一切正常。
IAR下写个最简代码:
void main(void)
{
  while(1);
}
编译,下载到芯片,调试运行,终于OK了。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三合一板上的芯片是STM8S207SB,IAR下载时STLINK居然说不支持该型号,只能改成STM8S207S8来用了。而STVP下可以对207SB编程。搞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A:
STLINK upgrade哪有下载?

楼主:
STLINK upgrade在安装完sttoolset就有了,就是那个STVD

网友B:
ST网站也有啊:在http://www.st.com/mcu/familiesdocs-110.html搜索ST-Link firmware upgrade。

楼主:
  第二天,从最基本的IO操作开始学习。在STM上IO绝大多数是GPIO。

刚开始学习,测试程序不要搞复杂,越简单越不容易出错。下面是代码,没有使用STM8官方固件库。

#include <iostm8s207sb.h>

#define LED1_FLASH  PD_ODR_ODR3 =  !PD_ODR_ODR3  // 开发板上的LED1接在PD3上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while(count--);
}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 = 0x08;  // 配置PD端口的方向寄存器PD3输出
  PD_CR1 = 0x08;  // 设置PD3为推挽输出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GPIO_init();
}

void main( void )
{
  init_devices();
  while(1)
  {
    delay(50000);
    LED1_FLASH;
  }
}
编译,下载,运行,LED1开始闪了,哈哈

网友C:
每天跟进

网友D:
楼主是在写学习笔记吗

网友D:
写的不错,希望能多些一点

楼主:
俺不会写啥,典型的木讷工程师一个,只会埋头苦干。
实际上今天一天(白天+晚上)已经把STM8的GPIO操作、修改系统时钟、TIM1定时中断、TIM2的PWM、UART的中断收发、EXTI外部中断、ADC通通都搞了一遍,没有用ST官方固件库和例程,全部对照STM8手册自己写的代码。细节上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借助STLINK最终逐一解决了。

网友E:
MARK,LZ继续更新。

楼主:
昨天忙了一下午,终于把一个AVR上的程序移植到STM8上,编译通过。原bin文件6K多,重新编译后3.5K。
很满意,庆祝一下:lol

楼主:
  STM8上电运行时默认使用内部16M的RC振荡器经8分频后的2M时钟频率作为系统时钟。程序开始运行后可以通过设置相关寄存器来修改主时钟源,可以选择外部晶振作为主时钟源和CPU时钟分频。那么这里就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修改内部RC时钟预分频器获得8M系统时钟。

增加内部RC时钟预分频后的代码如下:

#include <iostm8s207sb.h>

#define LED1_FLASH  PD_ODR_ODR3 =  !PD_ODR_ODR3  // 开发板上的LED1接在PD3上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while(count--);
}

void CLK_init(void)
{
  CLK_CKDIVR = 0x08;         // 16M内部RC经2分频后系统时钟为8M
}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 = 0x08;  // 配置PD端口的方向寄存器PD3输出
  PD_CR1 = 0x08;  // 设置PD3为推挽输出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K_init();
  GPIO_init();
}

void main( void )
{
  init_devices();
  while(1)
  {
    delay(50000);
    LED1_FLASH;
  }
}
编译后运行一下看看,LED1是不是闪得更快了

楼主:
STM8的TIM1是16位高级控制定时器,作为新手不要急着玩高级功能,先从简单的定时溢出中断开始。那么这个简单的目标就定为LED1亮500ms,灭500ms,循环往复,如此而已。

#include <iostm8s207sb.h>

#define LED1_FLASH  PD_ODR_ODR3 =  !PD_ODR_ODR3  // 开发板上的LED1接在PD3上

void CLK_init(void)
{
  CLK_CKDIVR = 0x08;         // 16M内部RC经2分频后系统时钟为8M
}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 = 0x08;  // 配置PD端口的方向寄存器PD3输出
  PD_CR1 = 0x08;  // 设置PD3为推挽输出
}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PSCRH = 0x1F;  // 8M系统时钟经预分频f=fck/(PSCR+1)
  TIM1_PSCRL = 0x3F;  // PSCR=0x1F3F,f=8M/(0x1F3F+1)=1000Hz,每个计数周期1ms
  TIM1_ARRH = 0x01;  // 自动重载寄存器ARR=0x01F4=500
  TIM1_ARRL = 0xF4;  // 每记数500次产生一次中断,即500ms
  TIM1_IER = 0x01;    // 允许更新中断
  TIM1_CR1 = 0x01;  // 计数器使能,开始计数
}

#pragma vector=TIM1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1_OVR_UIF(void)
{
  LED1_FLASH;
  TIM1_SR1 = 0;  // 清除更新中断标记,这步不能漏掉,否则会连续进入中断程序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asm("sim");  // 关全局中断
  CLK_init();
  GPIO_init();
  TIM1_init();
  asm("rim");  // 开全局中断
}

void main( void )
{
  init_devices();

// 主循环里没有程序需要执行
  while(1);
}

好了,同样编译、下载、运行,看结果吧。

网友F:
这应该属于学习心得吧

网友G:
这么快就把个 STM8 搞熟套了啦, 楼主真牛! 两天没有更新了, 每兴趣了?

楼主:
花了两天时间自编了一个bootloader,懒的记笔记了,呵呵

网友H:
楼主还挺谦虚的,写的不错嘛

网友I:
楼主挺有耐心的,值得学习

网友J:
楼主是在分享成功的喜悦,值得推荐

网友K:
LZ继续努力啊

网友H:
楼主学了多少天了

网友J:
楼主不能只学一款芯片

网友L:
楼主一天天都在进步

网友M:
又多一个用户

网友N:
楼主玩熟了,估计没兴趣了!

网友O:
楼主可以考虑再写一个一天天学用STM32:lol

网友P:
学习的心得写出来让大家共享,挺好的

网友Q:
我也想一天天学STM8:lol,然后写个心得啥的

网友D:
不知楼主一共学了多少天了

网友R:
天天跟进

网友J:
这贴这么火,楼主是不是考虑再多写点呢

网友O:
楼主应该是学到第七天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lol

楼主:
这贴这么火,楼主是不是考虑再多写点呢
引用 网友J:

那我再补一点吧,呵呵

  STM8的UART功能强大,除了常规的串口异步通讯外,还拥有LIN主模式、红外编解码器、智能卡模拟等功能。新手还是从基本的串口通讯入手,那些高级功能等熟练以后再慢慢研究吧。

#include <iostm8s207sb.h>

void CLK_init(void)
{
  CLK_CKDIVR = 0x08;         // 16M内部RC经2分频后系统时钟为8M
}
void UART3_init(void)
{
  UART3_BRR2 = 0x01;         // 设置波特率9600
  UART3_BRR1 = 0x34;         // 8M/9600 = 0x341
  UART3_CR2 = 0x2C;          // 允许接收中断,允许接收,允许发送
}
#pragma vector=UART3_R_RXNE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3_RX_RXNE(void)
{
  unsigned char c;
  c = UART3_DR;          // 接收到数据了
  while(!UART3_SR_TXE);
  c++;                         // 把接收到的数据加1
  UART3_DR = c;         // 再发回去,为什么这么做?在电脑上串口调试软件里发1就收到2,发A就收到B,看运行结果比较方便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asm("sim");  // 关全局中断
  CLK_init();
  UART3_init(); // 开发板上的串口接的是UART3,刚开始想当然的认为UART1,浪费我半个小时
  asm("rim");  // 开全局中断
}
void main( void )
{
  init_devices();
// 主循环里没有程序需要执行
  while(1);
}

楼主:
EXTI外部中断控制寄存器

  这块三合一的开发板上有且只有一个按键,没办法,就拿这唯一的按键来用吧。吸取前面UART3的教训,先看开发板的原理图吧。这个按键被接到了STM8S207SB的PD7上,已做了上拉处理。为了简单明了,还是点LED1吧。按一下LED1亮,再按一下LED1灭。好了,写程序吧。

#include <iostm8s207sb.h>

#define LED1_FLASH  PD_ODR_ODR3 =  !PD_ODR_ODR3  // 开发板上的LED1接在PD3上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 = 0x08;             // 配置PD端口的方向寄存器PD3输出
  PD_CR1 = 0x08;             // 设置PD3为推挽输出
  PD_CR2 = 0x80;             // 使能PD7外部中断
}

void EXTI_init(void)
{
  EXTI_CR1 = 0x80;           // PD口下降沿触发中断
}

#pragma vector=0x02      // 这里很关键!看下面说明。
__interrupt void EXTI_PD7_TLI(void)
{
  LED1_FLASH;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asm("sim");  // 关全局中断
  GPIO_init();
  EXTI_init();
  asm("rim");  // 开全局中断
}

void main( void )
{
  init_devices();

// 主循环里没有程序需要执行
  while(1);
}

  这里着重要说明的一点是PD7的外部中断程序。看了一下芯片手册,PD口外部中断EXTI3的中断向量号是6,想当然,又是想当然,按IAR的规矩中断向量要加2,就这样写#pragma vector=0x08,结果就是按下按键,程序没响应了,一直在中断里不出来。接下来只能另想办法,仔细翻了资料后发现,PD7和PD其他端口不一样,PD7后面拖了个小尾巴TLI,再看手册上的TLI描述,乖乖,TLI拥有芯片最高级别中断,享有独立专用的中断向量号0,这下就好办了,按IAR的规矩,向量号加2,程序改成#pragma vector=0x02,重新来一遍编译、下载、运行,按键终于听话了。

楼主:
一天天学用IAR+STM8——ADC模数转换器

  STM8片上集成了10位逐次比较型模数转换器,在开发板上有个电位器接到了AIN3,但没有可以显示数据的LED数码管或LCD液晶显示屏,怎么办呢?通过前面的学习,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可以把AD采集数据通过UART发送到电脑上显示。

#include <iostm8s207sb.h>

void CLK_init(void)
{
  CLK_CKDIVR = 0x08;         // 16M内部RC经2分频后系统时钟为8M
}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 = 0x08;             // 配置PD端口的方向寄存器PD3输出
  PD_CR1 = 0x08;             // 设置PD3为推挽输出
  PD_CR2 = 0x80;             // 使能PD7外部中断
}

void EXTI_init(void)
{
  EXTI_CR1 = 0x80;           // PD口下降沿触发中断
}

#pragma vector=0x02
__interrupt void EXTI_PD7_TLI(void)
{
  unsigned int value;
  ADC_CSR &= ~0x80;       // 清除EOC转换结束标志
  ADC_CR1 |= 0x01;           // 开始单次转换
  while(!(ADC_CSR&0x80));    // 等待单次转换完成
  value = ((int)ADC_DRH<<2); // 先读高8位,默认设置数据左对齐
  value |= ADC_DRL;                 // 再读低8位
  while(!UART3_SR_TXE);
  UART3_DR = value;               // 通过UART3发送AD采样结果
  while(!UART3_SR_TXE);
  UART3_DR = value>>8;
}

void ADC_init(void)
{
  ADC_CSR = 0x03;            // ADC输入引脚AIN3
  ADC_CR1 = 0x01;            // ADC开启
}

void UART3_init(void)
{
  UART3_BRR2 = 0x01;
  UART3_BRR1 = 0x34;         // 8M/9600 = 0x341
  UART3_CR2 = 0x0C;          // 允许接收,允许发送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asm("sim");
  CLK_init();
  GPIO_init();
  EXTI_init();
  ADC_init();
  UART3_init();
  asm("rim");
}

void main( void )
{
  init_devices();

// 主循环里没有程序需要执行
  while(1);
}

在本例中仅使用了ADC的单次转换模式,每按一次按键进行一次AD转换,并把转换结果通过UART发送,这样可以在电脑上通过超级终端或串口调试软件查看数据。

通过这次测试,还发现一个现象,如果把清除EOC转换结束标志放在读取数据之后,那么在下次启动单次转换后,EOC标志位会自动置位,此时必须人为的等待7us后才能读到正确的数据,否则只能读到上一次的转换数据,可能这是STM8的ADC与其他MCU不同之处。

楼主:
楼主应该是学到第七天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lol
引用 网友O:

怎么得来的第七天?根据我发帖日期?发帖数?都不对,哈哈

我第1天升级STLINK,第2天写了5篇,第3天又写了几篇,第4天开始在STM8S103上写bootloader,第7天开始移植一个AVR MEGA88上的项目到STM8S103上。

网友I:
终于又开始写了:lol,很不错

网友S(2010-09-25):
楼主,IAR STM8那里有下载的,用惯了IAR 用Cosmic 很是不爽

网友K:
楼主也学了快两个月了,应该有更多的心得了:lol

网友Q:
估计楼主现在已经是大侠级别的了:lol

网友T:
什么样的帖子 才可以  贴 “酷”,,这样的吗?

网友U:
楼主以后可以考虑出一本有关STM8的书,填补这方面的空缺

网友V:
有没有人做进入halt()模式,然后2秒rct唤醒??????

网友W:
强烈建议楼主写本STM8方面的书

网友H:
每天看一点,收获还是很大的

网友X:
你用STM8S207系列头文件是#include <iostm8s207sb.h>。哪我如果用103芯片,头文件应该怎样写?哪里这一方面的资料介绍?

网友Y(2010-12-01):
现在才发现这个帖子对我帮助很大:lol

网友Z(2011-01-02):
很好的资料!

网友L(2011-02-21):
很好的心得

网友P:
考虑学习楼主写一个一天天学用STM32:lol

网友Q:
跟着楼主的脚步,一天天的学

网友D:
楼主这是天天在进步啊:lol

网友W:
和楼主一起一天天进步吧

网友F:
很好的学习心得

网友K:
想学,就是没有武器,谁送个开发板我吧

网友U:
这个学习过程值得参考

网友H:
走弯路也是学习的一种体验

网友I:
这个写的不错

网友O:
刚开始学的时候,的确会碰到很多问题

网友L:
刚开始学习的确会有很多疑问

网友W:
刚开始学ARM的时候也是Jlink不能用

网友P:
学习就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刚开始入门程序不要太复杂,一步步来

网友D:
很想知道楼主现在到什么水平了

网友F:
看了小结很有启发

网友AA:
楼主,您好! 我正在学习STM8S,请问您是用什么软件开发的啊,那个好用点啊 我习惯用C语言 可是IAR 有代码大小的限制啊 8K 够用吗??而STVD是用汇编的,我不怎么会  还有如何进行开发的,选择了那个软件的  谢谢了啊

网友AB:
顶。在下拜读了!

网友I:
楼主的学习思路很好,从易到难

网友L:
刚开始学习程序的确是不能太复杂,不然会打击自信

网友AC(2011-04-01):
我觉得开发还是有库比较好点啊!

网友AD(2011-06-03):
楼主发个SPI的学习笔记出来啊。

网友H:
学习笔记写的不错

网友I:
楼主的学习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L:
现在也在一天天慢慢学,和楼主共同进步吧

网友AE(2011-11-09):
楼主现在这么不更新啊!呵呵~~!!

网友F:
看了,还是很有启发的

网友P:
楼主这个学习心得要更新了啊

网友AF:
回复 楼主:
楼主有空上点自己用stm8编写的小程序行吗,我们这些刚入手STM8的菜鸟们期待楼主能够分享下自己的作品,相互学习和长进,一个小菜鸟期待楼主慷慨引导学习~~呵呵

网友O:
多写心得也有利于整理思路

网友I:
楼主这学习速度挺快的,最新的学习心得共享下吧

网友H:
这个学习笔记看的很有感觉,多一些这样的学习笔记

网友AG:
我也是在学习STM8L当中,也是个菜鸟,现在开始弄SPI通信了,希望能和楼主进行沟通

网友H:
楼主啥时候能接着写,写的挺好的

网友AH:
楼主学习很有节奏

网友AI:
LZ的程序比IAR下的开发例程好。本身ROM空间小,只能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P:
高手应该多写一些这样的学习比较,对初学者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AJ(2011-12-14):
学习了,整理一下写成学习笔记,对初学者有很大帮助。拜谢!

网友F:
等着楼主更新,等的花儿都谢了

网友H:
和楼主一起学习应该会很快入门:lol

网友AK(2012-01-15):
很好,楼主可以自己生产stlink了 哈哈

网友AL(2012-09-07):
加油吧  楼主真的很用心哦  顶一下

网友AM(2012-10-08):
顶:1、写笔记,增强**。
    2、写笔记,考验耐力。
   3、写笔记,得到奖励。
   4、写笔记,交流经验。
   5、写笔记,结识朋友

网友AN(2012-12-09):
请楼主继续发表,谢谢!

网友AO(2013-09-24):
为什么PWM波你们都用TIM2实现,为什么不用TIM1实现??

网友AP:
应该还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或者是线序的问题   应该就是这些问题了  楼主

网友AQ(2014-08-30):
更新的有点慢,学习了

网友AR(2015-01-17):
我想问一下,我用stm8调试gsm,我发送AT/r/n  如何判断单片机接受到OK?   困扰我好多天了  求解答。

网友AS:
引用 网友X:
你用STM8S207系列头文件是#include 。哪我如果用103芯片,头文件应该怎样写?哪里这一方面的资料介绍? ...

#include <STM8S103>

网友AS:
引用 网友K:
想学,就是没有武器,谁送个开发板我吧

我有一些105的板子,不带ST乚ink ,带swd接口,自己画的。可以送有上进心爱好者。

网友AT(2015-04-16):
学习了,非**,必须要顶一个

网友AU:
我也是在学习STM8L当中

网友AV:
STM8的TIM1是16位高级控制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