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与74LVCH的区别...

楼主(2010-07-28):
最近要出些样机,手头没有74LVCHXXX,到是有不少74LVCXXX,封装和逻辑功能完全相同,本想直接代换...
结果赫然发现Datasheet上有如下一句话:
• Bushold on all data inputs (74LVCH245A only)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保持所有总线输入,难道真如字面意思没特别含义么?求解中...

网友A:
H指高速,其开关速度更快,通常高速代替低速没问题,反之则要看信号速率,过限就不能代换了。至于“总线输入数据保持”则是功能性方面的,具体功能含义要阅读理解器件手册,如果速度不是制约问题,能否代换要看你的电路逻辑设计如何,是否用到了或需要该功能,否则即使可以代换也可能要更改电路设计或软件流程。

楼主:
谢谢chunyang,我之前将Bushold误认为Bus hold导致理解错误... =========================== 总线状态保持电路(bushold circuit),这种电路主要是为了节能而提出的。顺便上传一下刚才找的资料,和我有一样疑惑的花上10分钟好好读一下就豁然开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