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箱体“漏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0-07-28):
用万用表测量不锈钢机器箱体,漏电量是180V左右;
为了检测是否是感应电,在箱体和零线之间接一个电灯,没有点亮,这时候在测量箱体表面,电压为零,由此判断是感应电。
原因是,火线直接接在电机上,电机没有启动时候,没有回路,所以形成感应电。
在这里想请教大家:如何消除此感应电?

网友A:
将机壳接地,同时在火线进入处加开关。

网友B:
用摇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机壳接地~~

我碰到过,是因为机壳上有一层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如果不用接地的方法,还有其他方法吗?
好多家用电器都是没接地的,也没有很强的感应电.
就像电脑的机箱,没有接地,就不漏电。有点不明白,呵呵

网友D(2011-08-04):
在机箱与零线加一Y2电容

网友E:
5楼:
你应该测量机箱对地的漏电流,若是小于1mA,就可以不管它。
一定要机箱不接地,又要求漏电流极小,只能将电动机用绝缘材料架起来。

网友E:
6楼建议不可取,万一用户将火线零线接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