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调电阻的固定?

楼主(2010-07-28):
可调电阻在调到一定值后,经过一段时间会有漂移;
好像有一种漆,点上去之后,就可以固定可调电阻的值?
请问大家都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A:
在可调电阻调好后,一般是点红胶固定.

网友B:
只能靠点胶/漆固定解决。

网友C:
以前收录机上用红的指甲油,贵了点,到mm那里揩点油吧,哈哈
可试试用修正液,比较容易得到,你家读书小孩应该常备的.

网友D:
指甲油就是硝基漆,到化工店买硝基漆可比指甲油便宜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用指甲油把,这个应该有.....

网友E:
红漆就可以了

网友F:
硅脂就可以了啊

网友:
调好后测量一下阻值,如果有相近的固定电阻,就用固定电阻代替好了,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G:
我一般调好后,打点热熔胶

网友H:
最好的方法还是13楼那样比较好!
点胶的方式可变电阻器都会漂移的,我做过实验,平均要漂1/8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