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量引脚参数问题

楼主:
刚才在观看STM32数据手册的时候看到了第五章关于电气特性的内容,里面有几张关于测量引脚参数的图,对其中的负载电容测量和电流消耗测量不是看得太懂,如下图所示
引脚负载条件:

电流消耗测量

能不能跟我简单讲一下它们各自的原理和测量方法?谢谢~

网友A(2010-07-28):
引脚负载条件这个图表示,在手册中所有关于引脚上电平的测量结果,是按照这个图的连接方法测量得出的。

下面那个图是测量功耗时的测量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测量负载电容的方法是什么?放不同的电容上去然后看哪些参数符不符合要求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么测量负载电容的方法是什么?放不同的电容上去然后看哪些参数符不符合要求吗?
引用 楼主:

没有说要测量负载电容呀?怎么会有测量负载电容的方法?

楼主:
那么,第一个图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要给出个接负载电容的图?

网友A:
那么,第一个图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要给出个接负载电容的图?
引用 楼主:

你不能只看图不看图的说明,图上面的文字不清楚吗?“测量引脚参数时的负载条件示于图10中”

比如,这个表中的参数,就是用上图的连接方法测量得到的:

楼主:
噢原来是这样,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