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性直流电源中的滤波电容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0-07-28):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工频一个周期内该电容充电放电数值计算。充电电压近似变压器二次峰值减去二极管压降,再减去变压器绕组压降(此值一般只能估计为绕组电阻乘直流输出电流10倍),放电到最低电压应仍能满足用电要求,放电电流约略为直流输出电流,放电时间为工频半个周期。

采用比计算出的电容数值更大的电容是没有关系的,但不能再小,否则纹波太大。

楼主:
就是输出为144v,输出电流为2a,工作在市电频率的线性稳压电源输出电容容量怎么算!

网友A:
你的工频变压器二次电压为多少?稳压部分允许的最低输入电压(纹波的谷值)为多少?

楼主:
160V,纹波0.6v

网友A:
交流160V输入,直流144V输出,这个稳压电路功耗太大了吧?
纹波0.6V,是你的设计要求?如果是,那么这个指标很难达到,需要用非常大的电容。

若是纹波0.6V,那么电容很容易计算。
变压器次级经二极管对电容充电这段时间仅占工频半个周期的一小部分,暂且忽略。电容充电后在10ms时间内以2A电流放电,电压下降0.6V,根据Q=CU即可计算电容容量。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是10ms的放电时间呢,是电容放电指标决定的吗?
似乎有一个经验公式可否问下楼上的大神,是不是在稳压电源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有个经验估算公式,说是负载1A大概就需要1000uf的滤波电容?再次拜谢,恳请赐教!

网友A:
7楼:
“为什么是10ms的放电时间呢”
因为我国工频50Hz,一个周期20ms,半个周期10ms。每半个工频周期电容充放电一次。
实际上,电容只放电8~9ms,其余是充电时间,充电时负载电流不是由电容供电而是由整流管供电。

有这么个经验公式。不过,你可以用两种方法各计算一下对比对比。

楼主:
等于说那1~2ms的充电时间可以忽略咯。对于滤波电容来说过大可能影响其动态响应和成本,如果不考虑动态响应的话在一定范围内是不是可以选择越大越好。
再一次感谢,能否交个朋友留下qq?

网友B:
半波整流的话还是要接近20ms吧?

网友A:
10楼:
输出2A还要半波整流?变压器受得了吗?

9楼:
这里只有成本体积重量问题,不必考虑什么动态响应。所谓影响动态响应的说法,那是对电路半懂不懂的人才会说出来的话。
不考虑成本体积重量,是否此电容越大越好,我在2楼已经说过。
没有QQ,也不必谢,我只希望你能仔细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