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IAR

楼主(2010-07-28):
初学STM8,用的是IAR,写了一小段程序,主循环里LED1闪烁,定时中断里使LED2闪烁,在debug模式下用STLINK调试运行很正常。遂用release模式编译,再用STVP写入芯片,运行结果大不相同,LED1常亮,LED2不亮。
TIM1定时中断部分:
#pragma vector=TIM1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1_OVR_UIF(void)
{
  LED2_FLASH;
  TIM1_SR1 = 0;
}
主循环部分:
  while(1)
  {
    delay(50000);
    LED1_FLASH;
    delay(50000);
  }

然后修改程序,在主循环LED1后去掉delay(50000),再用release编译下载后运行,结果是LED1不亮,LED2闪烁,闪烁频率是正确的设置值。
百思不得其解,IAR的debug和release编译出来的代码不一样。正在研究区别在哪里。

楼主:
经过仔细比对,发现IAR新建工程生成的debug和release模式默认的优化等级不一样,debug下是low级,release下是high级。
将release下的优化等级改为low,编译后的代码可以正常运行了。不过还是不敢相信,这么简单的程序也能优化出错误结果来。

网友A:
不用怀疑编译器。

楼主你自己先检查 delay()函数吧。

楼主:
delay函数如下: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while(count--);
}
楼上说说哪里有问题?

网友B:
怕优化,把变量定义成不能优化的,所有都这样,试试。
反正是试验。

网友A:
void delay(volatile unsigned int count)
{
  while(count--);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while(count--)
  {
   asm("");
  }
}

网友B:
加个冒号不就可以?
还用asm("");????

网友C:
没有想到,  IAR 这么强大, 也有这等短板?

网友D:
没有想到,  IAR 这么强大, 也有这等短板?
引用 网友C:

怎么是短板?这正说明它优化做得好,:lol

网友A:
没有想到,  IAR 这么强大, 也有这等短板?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优化能力强才这样。

比如说:
int i;

i=1;
i=2;
i=3;
i=4;
i=5;
i=6;
i=7;
i=8;
i=9;
i=10;

编译器能帮你优化成
i=10;
前面的9此赋值没有意义。

如果后面没有使用到i;
那么本身i这个变量就没有意义,编译器帮你把i直接删除掉。

int i;
for(i=1;i<10;i++)
{
}
这个循环,编译器直接帮你优化成
i=10;
因为前面9次循环没有意义。

如果后面没有使用到i;
那么本身i这个变量就没有意义,编译器帮你把i直接删除掉。

楼主的程序也是这个原因。

楼主:
我觉得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首先,即使delay被优化,那TIM1中断应该正确响应,LED2正常闪烁才对。
第二,去掉一个delay后LED2闪烁了,但LED1为何不亮?LED1在主循环中不断取反,不管delay被优化成几条指令,LED1应该有点亮才对。如果把取反都优化掉了,只能说编译器自作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