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协议中的事件触发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28):
LIN2.1 规范中有这样几句话,实在不好理解,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1、The purpose of an event triggered frame is to increase the responsitivity of the LIN cluster without assigning too much of the bus bandwidth to the polling of multiple slave nodes with seldom occurring events.

2、All subscribers of the event triggered frame shall receive the frame and use its data (if the checksum is validated) as if the associated unconditional frame was received.

3、If the unconditional frame associated with an event triggered frame is scheduled as anunconditional frame the response shall always be transmitted (i.e. behave as a scheduled unconditional frame).

很不理解!

网友A:
楼主不妨先自行翻译一下。

楼主:
第一段我的翻译是:“事件触发帧的目的是在不分配更多总线带宽轮询那些很少有事件发生的从节点的情况下而增加LIN网络的可靠性”。
疑问:事件是那些指那些事件呢?那些事件可以产生事件触发帧呢?轮询从节点是干什么?

第二段我的翻译是:“所有事件触发帧的订购者应该接受帧并且使用其数据,就像关联的无限制帧被接受一样。”
疑问:事件触发帧和无限制帧关联是什么意思?两者是什么关系,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两者关联,如何关联,
关联了有什么好处呢?

第三段我的翻译是:“如果被事件触发帧关联的无限制帧被作为无限制帧编入进程,其响应应该总是被发送。(例如:总线行为就想一个被编入进程的无限制帧)”
疑问:这个进程表是事先就写好的程序吗?LIN协议上说进程表决定帧和帧间隔,但是进程表到底怎么理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任务队列,如果是,那这个任务队列是事前确定好的,还是可以随时改变的?
纠结呀!

网友A:
A1:事件指节点有数据需要上报,比如在监控系统中的警报、传感器故障等信息。轮询是主从网络常用的一种协议机制,由主机发起,依次查询每个节点,各节点在被查询时上报自身的数据,每个节点拥有唯一的地址码。
A2:网络中的事件分多种,有些是全网有效的,有些则是部份网段专有的,是否响应事件以及由谁来响应由事先的程序约定来决定,如此划分可降低网络数据的吞吐量并降低主机的负荷。LIN如此规定是为了在一条总线上实现树形网络的特点,而布线则大大简化。
A3:必须事先由程序体现,进程表可以理解为任务队列,该队列可以约定改变,相当于中断的优先级。

其实,理解任何网络协议,可以从分析人与人信息交流的方法来入手,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