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0-07-28):
反激式开关电源,AC220V-DC15V,5V(反馈),当输入加到AC35V时输出5V电压稳定;当输入大于AC45V时,输出5V波动很大(2.5-5.2V之间)。我猜想应该是反馈出了问题。希望各位帮我看下

通过R8,R50取参考2.5V,共431,
R52,53,和C18做补偿用,这部分我是参考别人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貌似发现问题了,R53换成10K 问题解决了

楼主:
靠 加到AC125V  同样问题又出现了

网友A:
如果你的变压器参数设计没问题的话,将R51改成220

网友B:
将R51改成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