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这个电路图可行吗

楼主(2010-07-28):
我输入+12V,通过变压器稳压管,得到我需要的三种电源VCC,VCC_MCU,+3V.请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吗?多谢

网友A:
没有隔离,搞得这么复杂干吗?现在单片的DC-DC大把的,电路简单、价格又低。

楼主:
有隔离,两边的地不一样

楼主:
次级线圈的一端接地了,是不是不合适啊?

网友B:
是不合适

网友C(2011-01-21):
是弄的复杂了:)

网友D:
可用集成器件DC————DC,如负载固定也可用调占空比的办法,不过要三套开关系统,也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