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IAR好还是用KEIL好?

楼主(2010-07-28):
一直以来都是用KEIL,看到坛子里很多人都是用IAR开发的,故产生这个疑问

网友A:
都可以,不少人也是用KEIL的

网友B:
:lol老夫两个都用,喜欢IAR不止多一点点

楼主:
IAR这么好,看来我也要稍微了解一下

网友C:
都可以,看个人的习惯及爱好了

网友D:
我用KEIL,因为是ARM自家的工具!

网友E:
哈哈,吃饭用筷子好还是用叉子好?

网友F:
那要看是中餐还是西餐啊

网友G:
不过iar不同 版本他的启动文件好像老是变动的,
iar从4.2到5.1到5.3好像启动文件都不一样,
keil没这个问题。

另外有时候经常在2个平台间转换,建议写点2者平台上的差异,方便转换。

网友H:
个人觉得IAR 好一点,不过要个人习惯啦

网友I:
keil已经不维护了。如果公司要求都用正版的,那用IAR。

网友H:
习惯的就是好的

网友J:
都不错,主要看你习惯用哪个了

网友K:
一直以来学ARM都是IAR+GCC,Keil没碰过。
IAR哪里都好,算是高档编译器了。但是当选用有符号8位整型时会发生杯具,需要重新编译C库。而这在使用一些开源代码时会碰到。

网友L:
都用过,感觉都不错

网友M:
我以前用Keil,现在用IAR。

网友N(2010-09-13):
都用过 但是Keil 可以软件仿真 IAR好像没有

网友O(2015-03-02):
一直用keil,最近准备试一下IAR.

网友P:
IAR、keil都用

网友Q:
用IAR比较少。用kile比价多吧

网友R(2016-12-30):
还没毕业就是IAR,KEIL是上学的时候自己看51的时候用过,KEIL好像主要是那个CMSIS可以自动生成代码比较好吧,另外IAR也可以软仿真,据说效率也高一些。另外看用的厂家,我发现用ST的Keil多一些,其他的相当一部分都是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