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0-07-28):
TMS320C54 DSP 的等待状态中, 为什么 在
如果不需要插入硬件等待状态,将READY和MSC引脚直接相连
MSC在完成最后一个 软件等待后 变为低电平, 可是 ready 当输入低电平时 会自动增加一个等待周期啊!  这块的逻辑关系我没搞懂,希望高手指教!

第二个问题:
如下代码:
ST A, *AR4+ ||  LD *AR4-,A

AR4 处理前值为 : 0200H   请问高手  执行完次代码后 AR4 应为何值?  怎么解释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AR4应为0200H,因为尽管是并行指令,但由于资源冲突,这两条指令应该还是只能串行执行。

ST A, *AR4+ 是把A的内容存到200H的地址里,然后AR4加一 = 0201H,
LD *AR4-, A是把0201H地址的内容读到A里,然后AR4减一 = 0200H。

这样的并行指令编译器不会报错吗?

楼主:
有人知道第一问题怎么解释么?  我查了资料 说 MSC是在左后一个延迟后变为低电平,此时可以加硬件等待, 而ready引脚 当其为1时,表明外部器件准本好,  为0时 表明外部器件没有准备好,会自动增加一个周期的等待,  当不需要硬件等待状态时 直接将二者相连即可,   我没理解, 当软件等待状态 完成  MSC 为低时,它和 ready相连, 结果不是 ready一直为低电平, CPU实用在等待么,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