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元件是不是变压器

楼主(2010-07-28):
我想问一下,我买的一个板子上有个元件,上面写的是
第一行FE 2X27-3-3
第二行0052 A CHINA
里面是一个环形的,而且绕有线圈,有点像变压器的初级次级线圈。
请问有哪位见过这个元件,或者可以帮我查一查,多谢了。
另外,怎么区别耦合电感和变压器啊,我觉得他们长的一样

网友A:
恐怕应该是共轭电感,用于输入级滤波,区别电感和变压器主要看绕组的多少,通常变压器绕组的圈数远远多于电感,尺寸也往往较大,通过分析电路也可判别。

楼主:
我看这个器件初级线圈两端接的是交流电,是不是可以判断他是变压器,而不是共轭电感啊

网友B:
3楼:
当你说出“我看这个器件初级线圈两端”这句话之时,已经判断是个变压器了。共轭电感哪有什么初级?

楼主:
其实我所说的初级线圈就是为了表达方便,确切的说是,其中一个线圈的两端接的是交流电,另一个线圈的一端接了一个稳压管输出另一端接地

网友B:
5楼所说,那应该是变压器。

网友A:
5楼的描述是电路结构描述,凭此当然立知是变压器了,变压器有环形的,但变压器的绕组圈数通常远远多于电感,线径也较细,区别非常明显。

网友C:
通常这是个磁环,可是听楼主这么说,貌似不像是工频,也不像是高频变换变压器,倒像是互感器。

网友D:
上图是王道

楼主:
上图
就是这个图中的T?,请给分析一下

楼主:
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我认为是变压器,你呢?

网友E:
看不出来,左边是不是成了矩形波啊!这个像是变压器,但看不出干什么用的!盼高人!

网友C:
是变压器,应该是做隔离供电用的。

楼主:
多谢啊,还真没见过这么隔离的

网友F:
是个变压器,图画错了。

楼主:
请楼上的指点,怎么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