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红外发射共一个红外接收

楼主(2010-07-28):
我现在做一个小东西,用到2个红外发射,一个红外接收
一个发射管和接收管并行接在一起,用于测距,收到信号后进行PWM调节
另一个发射管用于遥控,主要控制关机,由于测距时,距离不是很长,所以接收很敏感,于是我采用发一位收一位的方法,但是此时如果我遥控关机的话,关机码就解不到了, 我用的单片机是佑华的 一个定时器,一个外部中断,一个IR发射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么?

网友A:
做成数据包形式,每数据包搞一个CRC校验。发送关机时发多次!

网友B:
以前只听过超声波测距 激光测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这个测距是一个模糊的  不要精确的测量距离,只是壁障用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自发自收的时候 由于红外接收头相当灵敏  我发射一段码之后,马上去接收,但是,接收端接收延时很短的 大概100多US  那就意味着我的码发出去之后,等到接收的时候,只能接收到最后的100us了,所以只能发一个位,接一个位,用计脉冲个数来判断了,此时,CPU被占用了,如果这时候来了关机信号,那么绝对是会产生干扰的,这就是困扰所在呀,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楼主:
大虾们  都来瞧瞧吧  帮帮小弟

网友C:
通讯速率不高 最简便方法,  定时轮询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实现,因为关机码是优先级的,只要出现则关机,而出现在自发自收中,可能没有解到

网友C:
壁障对实时要求?   几个ms时间应该不会影响吧,    而几ms任务转换,接收开关机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试过了 ,还是不行啊
看来得改方案了,不能发一位接一位

网友D:
那样应该不行,应该独立电路分开设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和电路关系不大吧,你的意思是一个发射一个接收分开,我的是自发自收,跟红外对管的原理差不多

楼主:
方法有了 得到BITFU的启发,我将关机码发送时间做长,然后接收的时候即使在自发自收中没有收到,下一轮也会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