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检测,出来的图形越来越靠谱了!继续在线积累学习!

楼主(2010-07-28):
各位高手 分析一下,这样的测试图形,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谢谢!

楼主:
24V输入,280mA的输出,是LED恒流驱动。测试的结果是这样的波形,对这个真的不懂,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這個是EMC幅射測試不合格.
不過你最好把你的電路原理圖發出來看下.
如果你輸出沒有在共模電感的話,可以試著調整尖峰吸收電路及輸出RC吸收電路的參數.
再不然就調整變壓加屏蔽等方式.具體要實際去調試.
不過輸出加共模是肯定可以降下來的.
也可以在輸出加一個0.1UF的電容試下.可以下降幾個DB,但要全下來要調試.

楼主:
太感谢 ruixue-16 您了!
目前我们的输出是没有共模电感的,那我们先试添加104,然后再考虑共模电感!
谢谢您的指点!:handshake

楼主:
ruixue-16 您好,请问 EMC/EMI 屏蔽 都需用什么材料好啊?
谢谢!

网友B:
EMC/EMI 屏蔽要有针对性,看是侧重于低频屏蔽还是高频屏蔽,是侧重于电场屏蔽还是磁场屏蔽,还是电和磁都要屏蔽。电场屏蔽要用良导体为好;磁场屏蔽要选用高导磁材料,高频屏蔽以全密封为好

网友B:
对于低频磁场的屏蔽是最困难的一种。由于磁场的频率很低,对这种磁场的屏蔽尤感困难。最常使用的方法是,采用铁磁性材料将敏感器件包起来,利用铁磁性材料的高导磁率和低磁阻特性,对外界磁场的磁通起分路作用,使敏感器件周围的磁力线集中在屏蔽材料中,从而使屏蔽体内的磁场大大减弱,对敏感器件起到了屏蔽的作用。

网友B:
有时候屏蔽效能不仅取决于屏蔽体的材料,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屏蔽体的结构

网友A:
如果是幅射測試還不了,可以試著把CORE用自粘導電銅箔接地或接高壓測試一下.
也可以在初級繞組前後加線繞屏蔽或銅箔屏蔽.看哪一種效果好就采用那種工藝就行啦.
按正常來講你按我上次給你的整改方案是完全可以調整下來的.
沒有必要在變壓器上加成本啦!
EMC這東西說不準的,和你的LAYOUT和參數很大關系.基本上是靠經驗去積累的.

网友C:
如果你这是在做EMC/EMI测试时的频谱仪扫频结果的话:

第一图在50M/60M/240M左右幅度超标,第二图在40M~70M内幅度超标

如果是传导测试超标,那么一般可通过改善LAYOUT和调整电路来解决,如果是在做辐射测试超标的话,那么一般可通过调整电路或施加适当屏蔽等等来解决。

俺对这个测试也不是很了解,坐等高手来讲解。

楼主:
今天出去 测试回来了,准备上图 大侠ruixue-16 再帮我分析分析!

我加了共模电感,垂直方向 大幅下降了!

楼主:
当我把 输出这样接共模电感后,测试图 如下面所示:

楼主:
按如上接法以后的测试图:

楼主:
因为问了一个高手  说 共模的输出电容接错了,后来换成这样!
但是 问题来了!见后面的测试图。

楼主:
水平方向只剩一个点了,39.5DB,但是 垂直方向本来一直都很好的,结果30M 那边开始升高!难道这个共模电感 这样接 能影响到?不解!请大侠ruixue-16帮忙解释解释!谢谢!

楼主:
问题再一起说明清楚:
    按图1接共模电感后,V方向 完全通过了(V_01),H方向只剩两个点120M和200M左右的地方在43,45dB(H_01),
     更改了共模电感接法(图2)后,H方向两个点下来了(H_02),不过191M那个位置没超,但是到了39.5dB,只有0.5DB的余量。以为问题解决了,结果再测一直都OK得V方向,结果如(V_02),30到45M之间开始升起来了!真是郁闷!
    由于预约时间严重超过,而且他们也快下班了,就没能再做测试!请大侠支招啊!谢谢了!
这个也是大家学习 和积累的时候啊!: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在做EMC测试!辐射方面的!

网友D:
期盼高手解答!

网友E:
15搂中图上的C2和C3的取值应该一样,对称的。

楼主:
对于这个点的频率,它最有可能是哪个的问题呢?如何让它下来,给更多的余量!谢谢!

网友C:
C1改成102,C2\C3改成104再测看看。

楼主:
谢谢LS各位大侠!这两天好好学习学习,改进了 再去测试!到时候及时汇报情况!
我发现很多贴是发了问题,后面一帮人提出解决方案,可是LZ却没能把最终的解决
方法和情况拿出来交流!很是可惜!
对于我的这个EMC问题,还请各路大侠能慷慨解囊!谢谢!: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称也没用!测试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104,输出两个102
输入102,输出两个104  都没有用!垂直部分的低频段 一直不下来!
而且200M左右那里 也没下来!

网友F:
LED的东西经常会跷跷板。

楼主:
暂时结贴了,还有一点小问题解决!解决后再来!

谢谢上面的各路大侠!:handshake

网友G(2010-11-26):
向高手讨教!

网友H(2011-01-19):
看了这个图,单根的应该是哪根信号线或者时钟线出的问题

网友I(2011-04-01):
回复 楼主:
个人认为C1是必须的至于选值可以是0.1uF, C2/C3这样放也可以不过选值不要太大0.001uF就可以了。要提的一点是在common choke之后LED+下LED-同样要加电容(0.001uF& 100pF)

网友J:
30M-1G,明明测的是辐射,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主要要搞共模及磁场辐射,前者加共模电感或引线卡磁环,后者用铜箔或铝箔效果极佳,铁磁性材料制作不方便,效果也不及逆磁性材料(非铁磁性的良导体),没有优势。

网友K: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如何解决的?拿出你的方案让大家分享啊!
从楼主的分析过程看,再重新接共模电容后问题出来,那能不能不要去掉原来的电容,而再另外加上共模电容?

楼主(2011-05-30):
最后的图是按以下进行修改通过的。主要就是在接口处再加了一个102电容,并且将单片机频率降低。

网友L(2011-07-12):
要是论坛里多一些这样的技术讨论贴就更好了。

希望高手多多参见讨论啊。

网友M:
从频段来看 是电源上出的问题
可以尝试在输入并0.01uf
你用电场探头去点下你的电源端 找出辐射点 根据相应的频段接滤波电容 应该可以让他解下去
另外就是测试环境的建立 你的确认环境是否搭建好噶~

网友N(2011-08-16):
自谐振的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