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单电源供电的低输入失调电压运放

楼主(2010-07-28):
讨论一下有没有单电源供电,低的输入失调电压的运放;
OP07典型值60uV,性能很好,还偏移,不过最好双电源供电,太麻烦,像LM358,失调有2.5mV 之多,太差。

楼主:
AD8544也有1mV,最好是单电源供电,偏移<100uV,还便宜,

楼主:
TLC27L7有500uV(最大值),这个性能劣于OP07,还贵些

楼主:
MCP609还可以,最大值250uV,典型值100uV,一个芯片有4运放,如果再低点就好了

楼主:
AD707典型值只有10uV,价格怎么样?会有点贵吧,最主要是双电源,没法用

楼主:
AD8630很好啊!极品!典型值1uV,最大5uV,而且单电源,有点贵了,用过的请发表下意见!

楼主:
AD8608就行,比8630便宜一些,但性能差很多,典型值60uV,但最坏情况下有700uV

网友A:
一个7660加两个电容得到负电源,成本不到两块钱……

网友B:
那就用SGM8551吧,单电源,典型值4uV的失调电压,最大20uV,至于价格要看采购量,批量比上面的都要便宜

网友B:
同系列的还有SGM8552\SGM8554,分别集成有2、4个运放,温度漂移只有20nV/°C

网友C:
AD620 /627都不错呀

网友D:
TLC2252 Vio=200uV,温漂0.5uV/C价格还好,可以双电源也可以单电源供电,支持轨到轨输出。
TI有一款低功耗高精密的,接近零失调的运放OPA333(OPA2333),VIO最大值10uV,典型值只有2uV。
失调电压温漂0.02uV/C,(最大0.05uV/C),偏置电流70pA。可以在最低1.8V到5.5V单电源供电,也可以双电源正负2.5V供电。不过价格要贵。

网友B:
哈哈,拼性能,SGM855x系列绝对排前,拼价格,欧美品牌更不是SGM855x的对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