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的充电电路

楼主(2010-07-28):
这个电路怎么样啊?好像还能用啊!

网友A:
楼主的电路设计不对,Q1无用,输入4.8V给4节镍氢电池充电的话,Q1和D1的压降会导致充电不足,给4节以下电池充电的话,充电工艺又无法保证,最简答的镍氢电池充电器为简易恒流源,用个晶体管和一个LED以及两个电阻就可以了,加个定时器或电压比较器来做自动充电开关当然会更好。

楼主:
谢谢斑竹啊,我充的是3.6V的镍氢电池,请问工艺有啥要求啊?
为什么是加个LED,不是二极管吗?还请赐教

网友A:
那是构成最简单恒流源的方法以实现恒流充电,因材料不同,LED的结压降大于晶体管的PN结结压降,而结压降是恒定的,在晶体管射极回路中串一个电阻,然后用LED将射极及电阻回路钳位即构成恒流源,而充电电流的大小就是“工艺”了。

楼主:
这样吧,请问是不是可以用2个二极管代替LED呢?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的问题每次都只有斑竹一个人回答,是不是太简单了,大家不屑回答啊?
真的很感谢春阳版主~

网友A:
当然可以用两个二极管代替LED,但LED还可以同时兼顾指示作用。另外,你图中下面的R1(标号重合了)如果接在Q1的集电极上,同时选择适当的输入电压,这样当电池充满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时恒流会失效,充电电流大幅降低,对保护电池有利,LED更可作为充电指示。选择适当输入电压的方法可做一个可调稳压电源,当电池充满时逐渐降低输入电压直至LED熄灭,以后就用这个电压进行充电即可,电池节数改变时重新进行选择,然后做个标记什么的,下次就不用麻烦了。上面那个R1决定了充电电流,根据电池容量、期望的充电时间合理进行选择,品质不好的电池不宜使用大电流充电,一般选在100-200mA即可。

楼主:
谢谢,回答得很详细:handshake

网友B:
这种充电电路适用于小电流充电,如果要实现防过充,过放,大电流快速充电等功能,得采用专用的芯片,比如我司的GT6316,GT5617等,比上面的成本会高些,但与同等专用芯片比价格很有优势,5617成本稍低主控芯片成本在$0.30左右,主要应用于多节镍氢充电,有过流,过温,大电流等功能,如需要,可与我联系michael_zhang@vip.163.com

网友C:
5楼的图 下面那个R1在主电源没电时 会消耗电池的电

网友A:
楼上说的不错,可在输出回路上串一个二极管或者改为我在6楼所说的接法,但如果是对多节电池串联充电的话,也应该串一个二极管,因为晶体管的发射结反向耐压不够高,4节或以下则不用,效率也会高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