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震动怎样减小

楼主(2010-07-28):
我的步进电机:1.震动比较大,2:发热也较大,转个一两分钟就发热,大约有五十度吧。请问我怎样解决这个两个问题呢,比如怎样设计升降速曲线等等,请给一个详细的解答,能解决问题的,谢谢。   补充:我自己做的驱动电路,用的是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不用细分,但是对电机工作的要求是震动尽量小,发热尽量小,比如工作个二十分钟发热就三四十度

网友A:
把速度降下来,输出力矩一定要在步进电机的驱动能力范围内

网友B:
速度不快, 主要原因是功率问题,  我看可以高低压驱动, 在旋转节拍是, 用高电压, 接着锁定时用低电压.
也可以用恒流方式驱动器.

网友C:
加减速是关键

网友D:
驱动能力和负载的关系也很重要,负载不能过重

网友E:
1、驱动转动要平衡,不要忽然快忽然慢,否则振动很大并且会发热
2、不能超负载,步进马达的带载能力一般都相对较小,否则振动和发热也会比较厉害
3、转速要适中,过快或过慢也都容易导致出问题

网友F:
降频试试可以不?

网友G:
如果是启动过程中振动大,则可能是加速曲线问题,可试试S曲线,如果是恒速运行中振动大,则可能是CPU的输出频率不稳或机械传动方面配合不合适。

网友H:
1、步进电机是一步一步走的,当然会有震动,但每一步走得很小时,震动就小了,所以采用细分是减小震动的一  个好方法。硬件上与电机的品质、驱动电路也有很大关系;此外,步进电路在某些速度的震动会特别大一   些,应该避开在这些速度区。

2、电机发热估计是驱动电路的电流太大,或与步进电路的额定电流不匹配。

网友I:
不细分的振动相对都会大一点。 至少也要考虑用半步状态工作吧。
自己做的驱动,电路板线路布得不好,也会增加电机的震动,比如地线设计不合理、电源线路的电容放置不当都会引起电机震动加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谢谢你的回答,这个问题上个月已经解决了,细分解决了震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你的回答,确实是细分的问题

网友J(2016-02-22):
你好你用到多少细分没有震动

网友K:
首先是步进电机需要的力量而驱动是否给足了,还有就是细分的事是不是配合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