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交流220V保护地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有些电器的插头是3个爪的(即有交流220V保护地),有些是2个爪的(没有交流220V保护地,例如,吸尘器等),请问各位大侠,设计产品时,什末情况下应有交流220V保护地,什末情况下应该没有?比方说,我DIY了一个音频放大器,请问其金属外壳要不要接交流220V保护地?先谢谢了!

网友A:
我只知道三插的那个地是为了保护人身安全的,保证那电器外壳为低电位。

网友B:
一般而言,凡带有大面积金属外壳或外壳以金属为主的应该采用带接地三线插头,特别是电源输入侧具有LC滤波器时,滤波器本身就要求接大地。另外,如果有电接点裸露在外人体很容易碰触时也应该使用,不过,若这些电器的内部设计可以保证绝缘等级且本身无接地要求,有时也可不用,因为不同国家、地区执行的标准不同,欧盟是要求最严格的,连锂电池充电器都要求使用三线接头,同样产品在中国销售的却不用。
就楼主的个案而言是不需要的,音频放大器不宜采用开关电源而应采用变压器和线性稳压,从安全性角度出发,只要变压器高压侧的连线处理得当,采用金属外壳不会造成安全隐患,但为了利用金属外壳的屏蔽作用,这时外壳应单点接系统地。

楼主:
谢谢春阳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