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螺线管的吸力计算

楼主(2010-07-28):
我公司有用到一种线圈,是在一个塑料骨架上绕上1000多匝漆包线,在通电后,线圈产生吸力带动机构动作。我相知道这线圈是怎么设计的,请问这里的高手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比如吸力是怎么计算的,匝数应怎么定,线圈骨架怎样的比例比较好,线径是怎么选用的。

先谢了!

网友A:
不懂帮顶……
不过应该不只是塑料骨架,肯定会有磁芯,而“吸力”大小和磁芯材料和被吸附材料有很大关系。

网友B:
这个问题最好问问 tyw 大叔吧

楼主:
我找到了一些资料,推出后在定性分析上感觉是对的,还请各位指点
F=NILB    B=μH    HLe=NI    L=2π(R2-R1)其中Le为磁路的有效
所以:F=NILB=NILμH=NI2π(R2-R1)μNI/Le=2πμ(R2-R1)(NI)平方/Le

楼主:
请tyw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C:
帮忙顶一下

楼主:
太谢谢tyw了,给了这么多的资料,请问一下我上面的推导是不是正确的,谢谢!

网友D(2011-04-11):
资料对我很有帮助,谢谢tyw!

网友E(2011-10-12):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F(2013-01-04):
Good material from 'tyw', Thank you so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