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谁有能力倒推出一阶滞后滤波器的公式?

楼主(2010-07-28):
以下是术数专家给出来的一阶滞后滤波器公式:
Y(K)=(1-Q)Y(K-1)+QX(K) 滤波系数Q=T/(T+τ) 其中T为采样周期,τ为数字滤波器的时间常数,这是一条迭代公式。试问有多少的工程师能够自悟精通?

想当年,俺曾经跟21IC中的后辈比拼过恒流源电路分析,介绍过如何通过公式分析电路原理,现在不知道有哪位敢来一试这个滤波器的分析。
若能分析出来,必将载入21IC论坛的发展史册之中。哈哈。。。。!

网友A:
飞船还有脸说过恒流源的事啊
要换了别人 早就在21ic销声匿迹了

楼主:
当年的恒流源事件,虽然事隔多年,但是印象深刻,这一回,看谁敢应战。

网友B:
在侃单片机板块highgear不是发帖推导出来了吗?楼主没看?

网友C:
我在 whlz58 同学的帖子里(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0880&highlight=%E7%AE%97%E6%B3%95) 推导过这个滤波器, 这是一个 RC 滤波器。其中的 (T+τ), 之所以有一个 T, 是因为采样的延迟, 不过这种滤波器要求 T 远小于τ (RC 时间常数), 所以通常可以忽略这个T, 或者将 T 计入 τ 中。

楼主:
看了一遍那贴子,有腾云架雾的感觉,哪位能化繁为简再扯一扯?

网友D:
看了一遍那贴子,有腾云架雾的感觉,哪位能化繁为简再扯一扯?
引用 楼主:

恭喜飞船,贺喜飞船,腾云架雾的感觉真好,飞船成仙啦~~~ ;P

网友A:
一般的搞法是微分方程----拉斯变换-----Z变换

网友E:
我写的是设计时的感悟,没有向理论推导,毕业20多年了,学校学到的理论虽然指导一些思维方法,但大多是结论性的东西,把实践再细化到理论,有点难!

网友F:
一阶滞后滤波很不错,很多地方都需要

楼主:
婆婆妈妈的,一付娘娘腔,有本事就倒推呗。

网友C:
老鸟也会有新手的失误: 笼统含糊的指令,导致飞船驾驶员无所适从。

倒推出什么? 微分方程还是传递函数?
分析什么? 应用前景还是误差精度? 幅频特性还是阻抗相位?

网友G:
楼主的式子好象在8098单片机一书中见过。

网友H:
楼主的式子是老掉牙的经典一阶滞后滤波器公式,至少被几十本书中引用过。

网友A:
任何一个学过自动控制理论都知道怎么搞吧

网友I:
据考古发现,凡有飞船出没的地方,必有粉丝和潜艇游荡~~~

网友A:
飞船就这样了   不靠谱   要么天上飞  要么跌下来没气

楼主:
这是侃单片机论坛关于滤波器教学的课后习题。

网友C:
没用过 AVR, 但对宇宙飞船的钻研精神很敬佩。我来倒推公式并做简单的分析, 算是对 avr 的一点贡献.

    Y(K)=(1-Q)Y(K-1)+QX(K)
也可以写作: y(k+1) = p*y(k) + q*x(k+1), 与上式是一样的

(1) Z  传递函数
做 z 变换, 由于 y(0) = x(0) = 0, 所以:
      zY = pY + qzX
得出 z 传递函数:
     f(z) = Y/X = qz/(z - p)

(2) s 传递函数
因为使用了y(k+1), x(k+1), 所以得使用积分器: y(k+1) = y(k) + x(k+1) * T
所以有 s = (z-1)/TZ ---> TS = 1 - 1/z  ---> z = 1/(1 - Ts)
可以由 z 传递函数得到 s 传递函数:
     f(s) = q*(1/(1-Ts))/(1/(1 - Ts) - p)
         = (q/pT) / (s + q/pT)

(3) 微分方程
由 f(s) 很容易得出微分方程

(4) 分析
    由于 q=T/(T+τ), 可得:
  q/pT = q/((1-q)T) = 1/(T/q - T) = 1/τ
   所以:
   f(s) = (1/τ) / (s + 1/τ)

(5) 幅频特性
   可由 f(s) 获得, 由于 s = jw, 这里 w = 2*PI*f, 是角速度, j 是复数符号.
   f(jw) = W0/(jw + W0)
   幅频为  |f(jw)| = W0/sqrt(w^2 + W0^2)
   可以看出, 幅度随 f 增长而衰减, 所以是低通。
   同时, 若 f = 0, 即直流, 则幅度  |f(jw)| = 1

楼主:
一定非要要用Z变换吗?对于数学基础不太好的人,看得头有点大。
理论分析也应该有电路原型吧?再进一步,有了电路原型就应该有电路的通用公式。
那条式子是否跟电路公式扯上了关系?值得考究一下。

楼主:
老顽童可否晒一晒实用一点的技术啊,别老是骗MCU的初学者玩C++!

网友D:
highgear老师辛苦啦!
推导的不错,学习了!

整个推导简单明了,一看便知,用Z变换可简化数学模型,便于俺初中生学习。

网友G:
拉氏变换、付氏变换与z变换的关系,这些知识点不是每个人都能精通嘀,

在网上找到一些扫盲资料:

拉氏变换、付氏变换与z变换的关系
    推导:
    a、拉氏变换与z变换
理想采样的拉氏变换:
对照采样序列的z变换: ,显然,当z=esT时,采样序列的z变换等于理想采样信号的拉氏变换。
    这说明,从理想采样信号的拉氏变换到采样序列的z变换,就是由复变量s平面到复变量z平面的映射变换,这个映射关系就是z=esT。设
s=σ+jΩ  ,    z=rejω
则     rejω=e(σ+jΩ)T=eσT ejΩT
因此   r=eσT  ,   ω=ΩT=Ω/fs
当σ=0时,r=1。
显然,s平面的左半平面对应z平面的单位圆内,虚轴对应单位圆,Ω由-π/T到+π/T的一个条带对应z平面单位圆上的一周。
    b、付氏变换与z变换
    付氏变换是拉氏变换在虚轴上的特例,即 s=jΩ,映射到z平面上正是单位圆
z=esT=ejΩT
代入z变换公式
所以,采样序列在单位圆上的z变换就等于其理想采样信号的付氏变换(即频谱)。
    再看数字序列的付氏变换定义
令z=ejω ,得到数字序列的付氏变换与z变换的关系
再根据z反变换:
将积分围线取在单位圆上,得
    可见,z平面单位圆上的一周正好对应X(ejω)的一个周期。

楼主:
搞定Z变换需要很扎实的数学知识。

网友D:
微积分最简单啦,俺上初中时就学了,那时考试题目做不出,就用微积分方程,包医百病呢!

那些拉氏变换、付氏变换与Z变换的关系,这些知识俺以前都用微积分推断过,尽管过去了30年,现在还依稀记得一点点概念,再向飞船这位6门术数精通5门的高手讨教一翻,再难的术数问题都能迎刃解决。

楼主:
既然都搞明白,可以结贴啦。

网友J:
不懂装懂。

网友A:
自动控制理论里面 拉斯变换 和 Z变换都讲过的
Z变换是离散控制系统里面的
信号与系统也讲过这些吧

网友G:
长长记性,不懂装懂的结果。

网友K:
偶认为,先学好高数,再学习自动控制理论及离散控制系统等,
最终再温习高数,将那些拉氏变换、付氏变换与Z变换的关系及推理,
作个彻底理解。

网友H:
牛皮灯笼是谁?
LS, 你是说 LZ 吗?

网友A:
支持123jj向飞船发难